[资源共享] 用coredump调试C语言段错误

楼主(2023-03-02):
core dump 可以理解为当程序崩溃时,自动将内存信息保存到文件中。这里的 core 就是 memory,dump 就是将内存数据保存到磁盘的过程。

    core dump 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段错误(segmentation fault),这是由尝试访问非法内存位置引起的。这可能包括释放后使用、缓冲区溢出和写入空指针。    在bug很难复现的情况下,core dump 非常有用,它可以让你检查可能发生的情况。GDB 可用于读取 core dump 文件并分析程序崩溃原因。core dump 设置     要想让自己的程序在崩溃时自动生成 core dump 文件,需要进行一些设置。    以 ubuntu 系统为例,Linux 提供了一个名为 ulimit 的程序来设置 core 文件大小和其他参数。

$ ulimit -acore file size          (blocks, -c) 0data seg size           (kbytes, -d) unlimitedscheduling priority             (-e) 0file size               (blocks, -f) unlimitedpending signals                 (-i) 7823max locked memory       (kbytes, -l) 64max memory size         (kbytes, -m) unlimitedopen files                      (-n) 1024pipe size            (512 bytes, -p) 8POSIX message queues     (bytes, -q) 819200real-time priority              (-r) 0stack size              (kbytes, -s) 8192cpu time               (seconds, -t) unlimitedmax user processes              (-u) 7823virtual memory          (kbytes, -v) unlimitedfile locks                      (-x) unlimited

    上面第一项  core file size  为 0, 表示 core 文件数量最多为 0,使用如下命令将 core 文件数量设置为无限制:

ulimit -c unlimited

    然后使用  ulimit -c  命令,可以看到设置成功:

$ ulimit -cunlimited

生成 core dump 并调试     编译代码命令:

$ gcc -ggdb -o0 <any other flags> -o file_name file_name.c

    编译的时候需要加 -ggdb -o0 打开调试模式,否则打印栈帧时只能看到被调用函数的地址,而不是具体函数名和行号。
    运行程序:

$ ./<file_name>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程序崩溃并提示 Segmentation fault,表示因为程序访问了不允许访问的内存地址,(core dumped) 表示在当前目录生成了一个文件 core,用来保存出错信息,这是一个二进制文件,需要使用 gdb 辅助分析文件内容。
    使用 GDB 进行定位出错位置:

$ gdb <binary-file> <core-dump-file>

    通过这条命令,就可以找到引起段错误的具体行号。    GDB 有助于在程序崩溃时检查栈帧以及变量和寄存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诸如 file、where、up、down、print、info locals、info args、info registers 和 list 等命令会很有帮助。    需要记住的是,在调试 core dump 时,程序实际上并没有运行,因此与程序执行相关的命令(例如 step、next 和 continue)不可用。实例演示     比如引起段错误的代码如下:

// core_dump.c#include <stdio.h>#include <stdlib.h>int main(void){    char *ptr;    *ptr = 'x';    return 0;}

    编译运行一气呵成:

$ gcc -ggdb -o0 core_dump.c -o core_dump$ ./core_dump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lscore core_dump core_dump.c

    这时会生成一个  core  文件:

# Load program binary and core file $ gdb core_dump core

    可以看到 GDB 定位到第8八行是引起段错误的原因。    在 gdb 中,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查看 backtrace(崩溃时的函数调用栈):

bt# or (exact same command)where# OR (for even more details, such as seeing all arguments to the functions--# thanks to Peter Cordes in the comments below)bt full# For gdb help and details, see:help bt# orhelp where

网友A(2023-12-30):
感谢分享详细的 core dump 使用方法,特别是通过 ulimit 设置 core 文件数量为无限制,并使用 GDB 进行调试的步骤。这对解决段错误问题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