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06CBL7芯片进行keil软件仿真调试时一直复位

楼主(2023-03-02):
同志们,最近遇到在使用JLINK+keil软件调试N32L406CBL7芯片时,在keil软件进入debug后,设置断点,然后点击运行,瞬间就停止不运行了,也没有运行到断点位置,官方的例程也是一样的,同志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述说你们的好建议。

软件

软件

网友A:
用的是开发板吗

楼主:
不是,用的公司的板子,程序已经屏蔽中断,看门狗芯片也已经断开连接,但一仿真就复位,断点无法运行。

网友B:
能够走到main函数?step in追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走到main函数?step in追踪呢?

走不到main函数,点击运行就直接复位了,单步也执行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用的公司的板子,程序已经屏蔽中断,看门狗芯片也已经断开连接,但一仿真就复位,断点无法运行。 ...

板子上有8M晶振吗?例程里系统时钟的时钟源是HSE

网友B:
BOOT 引脚接错?

网友D:
@阿巴斯  能否分享一下使用哪个版本的mdk软件,才能debug,谢谢!
在keil上下载了V5.38版本,说不支持国民技术的芯片

网友E:
RESET电路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有8M晶振吗?例程里系统时钟的时钟源是HSE

晶振是没有错误的,是8M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SET电路是否异常

复位电路部分我已经把复位的引脚连接的电阻去掉,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巴斯  能否分享一下使用哪个版本的mdk软件,才能debug,谢谢!
在keil上下载了V5.38版本,说不支持国民 ...

我是用的是5.36版本,现在可以仿真了,没法仿真可以看下复位电路部分还有堆栈分配大一点。我现在可以仿真原因什么还没有找到,玄学了!

网友F(2023-10-12):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是5.36版本,现在可以仿真了,没法仿真可以看下复位电路部分还有堆栈分配大一点。我现在可以仿真 ...

你可以试试下载程序后再复位一下是不是就能调试了,我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