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仿真时正确,重新上电后运行不正确

楼主(2023-03-02):
仿真时正确,重新上电后运行不正确

网友A:
在TIM2里面电灯,首先先确定确实没运行起来 然后再一步步的检查

网友B:
TIM2在哪初始化的

网友C(2024-01-11):
可能是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D:
在重新上电后,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或存在波动,可能会导致程序运行异常。

网友E:
检查引脚电平的配置

网友F:
检查外部元件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G(2024-04-05):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H:
影响控制IC

网友I: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J: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K: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L: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M: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N: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O: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

网友P: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