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编译时出错

楼主(2023-03-02):
在debug模式编译没有出现问题,可是切换到release模式编译就出现问题了,求助求助

网友A:
在release下去掉工程里面的这个文件,然后重新添加,并包含相应的头文件试下。

网友B(2024-04-05):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C: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D: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E: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F: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G: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H: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I: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J: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K: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