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问STC, 这官方示范程序, 你们测试过吗???

楼主(2023-03-02):
ST, stc, tc

从STC-ISP中下载的示范程序, STC8H系列-增强型双数据指针示例代码2-ASM

直接下载编译, 测试芯片为 STC8H8K64U

测试结果显示, 根本无法从ROM中拷贝数据到XRAM中!

网友A:
他家的例程好多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例程好多是错的。

请举例。你觉得厂家的例子没测试就放出来?

@yanht :给我例子详细连接,我下来测试,给你结果。我相信一点,厂家的例程,不但编写的工程师会测试,还有很多用户会测试,如果有问题,早就改好了。一个串口,分分钟的事。
你去试试他们家的8G芯片串口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串口根本跑不起来,只有用定时器1这样串口才能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举例。你觉得厂家的例子没测试就放出来?

楼主的示例程序你试试, 能 正常工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的示例程序你试试, 能 正常工作吗?

我还下载测试了,正常。

网友C:
stc技术支持现在很好!

网友C:
c语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下载测试了,正常。

本例中, 从ROM中 拷贝数据 到 XRAM中, 都拷贝成全 FF 了, 还正常???

网友A:
STC8F1K08S2,例程定时器,从软件生成的! 输出就是问题,现在改了没改不知道! 第二、8G单片机,仿真,随便哪个例子,仿真经常要掉线!第三|8A8KD4 PWM软件上的初始化例子,直接跑不起来,后来问了要初始化一个寄存器。这种碰到很多了,
用正确的话来说,例程不能算错误,应算不严睛。一般看例程了,直接复制好用了,很少再去看手册,所以经常碰到问题!不过现在一旦反应,马上邮件给你正确的,下个版本也会改好,还是值得

网友D:
只知道STC的网络水军很强

网友E:
这种时候找他们的FAE就可以,一般他们要对自己发布的测试代码负责的

网友C:
姚老板见不得别人说stc51芯片不好。

网友C:
atmel 51,飞利浦51 ,sst 51 ,达拉斯51,三星51 ,cypress 51   ,

网友C:
台湾的51,美国c8051f,米国最后这款51相当好,51里边仿真工具强大成熟!

网友C:
stc51除了没有c8051f的仿真工具强悍外 ,硬件资源还不错!

网友C:
所有的51都是从米国英特尔发展起来的。

网友C:
80196没有设计好,是不足之处!

网友C:
51现在用的还是非常多!

网友C:
不知道台积电为啥对姚老板毕恭毕敬?

网友C:
现在stc推广的好,免费送芯片,工具,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196没有设计好,是不足之处!

这是英特尔设计的第一款 16位单片机, 肯定有点不足之处, 之后的 8098就设计的非常完善了, 功能强劲. 个人认为, 比后期设计的 8x251都要强大一点.

8x251在功能上, 是 8098的 掩割版, 估计当时英特尔准备将 51做成系列化, 51, 251, 451 ......

只是后来侧重和 IBM , 微软 合作, 主打 PC用的 8086系列, 放弃了 51系列. 由于免费(或许版权低), 引起全世界的仿制热潮~~~

如同现在的 RISC-V 一样火热~~~

楼主:
在学习改写 Keil 字符串操作函数库(原型在 STRING.H 中)过程中, 发现原库 memmove 程序, 有一个 bug, 在将 code (或 xdata) 中内容 拷贝到 xdata中, 正向移动没问题, 反向移动时, 没有保护 指针返回的高位地址, 引起返回指针错误.

另外, 在将 code 中内容 拷贝到 xdata中, 程序中对移动地址作了判断, 决定采用正向移动还是反向移动, Keil 这段程序是多余的, 完全没必要, 因为51的CODE 和 XDATA 地址空间, 永远不会重叠, 这判断及反向移动, 我给优化了, 以精简代码提升执行速度.

MOVE_CODE_XDATA:
/*                      SETB     C                        // Keil 这段程序是多余的, 因为C51的CODE和XDATA地址空间, 永远不会重叠
                      MOV      A,R1
                     SUBB     A,R0
                      MOV      A,R2
                      SUBB     A,R4
                    JNC      MOVE_013
                      MOV      A,R1
                     ADD      A,R7
                     MOV      DPL,A
                     MOV      A,R2
                     ADDC     A,R3
                     MOV      DPH,A
                      MOV      A,R0
                ADD      A,R7
                      MOV      R0,A
                      MOV      A,R4
                      ADDC     A,R3
                      XCH      A,R4                        // Keil的BUG, 反向传送时, s1指针高位地址未保护, 现已修正
                      MOV      R2,A                        // R4 -->R2
MOVE_010:        INC      DPL
                     DJNZ     DPL,MOVE_011
                     DEC      DPH
MOVE_011:        DEC      DPL
                      CLR      A
                MOVC     A,@A+DPTR
                      XCH      A,R0
                     XCH      A,DPL
                      XCH      A,R0
                      XCH      A,R4
                     XCH      A,DPH
                      XCH      A,R4
                     INC      DPL
                     DJNZ     DPL,MOVE_012
                    DEC      DPH
MOVE_012:        DEC      DPL
                      MOVX     @DPTR,A
                      XCH      A,R0
                     XCH      A,DPL
                      XCH      A,R0
                      XCH      A,R4
                     XCH      A,DPH
                      XCH      A,R4
                     DJNZ     R7,MOVE_010
                     DJNZ     R6,MOVE_010
                     SJMP     MOVE_END3                    */
MOVE_013:        MOV      DPL,R1
                     MOV      DPH,R2
                      MOV      A,R4
                      MOV      R2,A
MOVE_014:          CLR      A
                     MOVC     A,@A+DPTR

下面为修正后的 memmove 程序, 可挂在 c51项目中编译, 以替代有错误的 memmove 库程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例中, 从ROM中 拷贝数据 到 XRAM中, 都拷贝成全 FF 了, 还正常???

你问酷哥就问对人了。另记得多年前LZ还推荐LS2051, 可惜已经倒闭了。:)

楼主:
从编程使用角度上讲, 我认为 摩托罗拉的 68000, 强于 英特尔的 8086,

8位机 6800(6502), 强于 8080(8051) ,

而现实, 你也看到, 英特尔的 8086, 完胜 摩托罗拉的 68000,(得益于 英特尔, IBM, 微软三方联手主推 PC机 )

而 68000系, 原先高端服务器市场还拥有一席之地, 现在搞不清楚了.

连 英特尔 抛弃 的 8051, 曾经 主宰 8位机市场, 至今仍有市场,  而 6800(6502)系, 摩托罗拉精简到HC05(08), 市场却越来越少.

最后摩托罗拉ic事业部破产了? 还是怎么啦, 未作深究, 反正是划出去了(现飞思卡尔), 6800(6502)系, 继承最好的, 就是 STM8了.

曾经, AVR 风靡全球, 现在公司都卖了

其他: 8080(z80), 基本上日产的都是该系, 比如 H8系
      PIC系 就比较多了, 主要集中在台系 和 大陆.

楼主:
51系, 曾经 主宰 8位机市场, 被 PIC系, STM8 瓜分, 现在, 又被 M0,  RISC-V 瓜分, 随着技术的进步, 工艺的改进, 芯片制造成本越来越低, 很多8位机, 被 16位机, 低挡 32位机所取代.

随着 RISC-V强势切入, 据说 APT32F1023B 24MHz 12位ADC  0.85元/PCS (使用 RV32I指令集), 相信当 RV16I指令集规范成熟后, 使用 RV16I指令集的 MPU成本更低, 售价更吸引眼球, 未来,  RISC-V , MO 替代 51系 中高端市场, 可能性极大.

网友G:
STC反正我现在不敢用,复杂一点的案子,上次被坑死了,耽误事,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芯片有问题有好多人不让说?草 这什么强盗逻辑?!

网友C:
51依然存在的!

网友C:
stc 51发现的问题 是串口发送需要中断里清除ti等状态。

网友C:
去年才接触stc芯片,可以仿真大部分硬件。

网友C:
就是没有c8051f工具强悍。

网友C:
数据处理速度比不上m3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TC反正我现在不敢用,复杂一点的案子,上次被坑死了,耽误事,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芯片有问题有好多人不 ...

不是不让说,是很多都是使用者自己的问题,用好51要有一定功底的,靠库培养起来的工程师没这个能力.

说得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C:
stc 51发现的问题 是串口发送需要中断里清除ti等状态。

不用,你没有玩明白

楼主:
言归正传!!!

  经过多次更改程序(使用 DPTR0 和 DPTR1 的不同排列组合 及 前后次序) 测试, 得出以下结论.

1, STC的双 DPTR指针, 支持 XRAM 读入/写入, 完全正确, 工作正常.

2, STC的双 DPTR指针, 第一指针 DPTR0 支持 CODE 读入, 完全正确, 工作正常.
    第二指针 DPTR1 完全不支持 CODE 读入, 一执行就玩蛋, 用 STC8H USB口仿真的直接死机(或数十秒才能退出),
    用 STC8H 232口仿真的能退出, 但执行结果错误.

3, 最终结论是 STC的双 DPTR指针, 第二指针 DPTR1 完全不支持 CODE,

4, STC8H USB口仿真, 性能比 用 232口仿真的 差很多, 直观上看, 下载程序, 执行单步等, 用USB口仿真 比 用 232口 速度慢 2-3倍(估算),

   执行到非法操作(比如前面提到的, 用 DPTR1读 ROM) , 可能死机退不出, 但用 232口仿真的, 能够正常退出.

网友I:
看完这个帖子后感觉STC应该对提出的问题从技术角度给予负责任的回复。一个新产品是否出现了问题需要经过测试得出结论,假如真有问题后续改进工作要跟上,这样的企业才能发展强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完这个帖子后感觉STC应该对提出的问题从技术角度给予负责任的回复。一个新产品是否出现了问题需要经过测 ...

有技术问题STC肯定会协助解决,电话解决不了的他们可以建群一对一服务

网友C:
引用 楼主:
51系, 曾经 主宰 8位机市场, 被 PIC系, STM8 瓜分, 现在, 又被 M0,  RISC-V 瓜分, 随着技术的进步, 工艺的 ...

avr,pic,stm8这些用的越来越少。这其中就是法国香水半导体的开发工具好!m0,m3现在用的多,不过51市场还是不少的!

网友C:
RISC和arm技术应该一样?没有专利授权费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不是不让说,是很多都是使用者自己的问题,用好51要有一定功底的,靠库培养起来的工程师没这个能力. ...

说得好

网友L:
STC8H8K64U的双数据指针用汇编语言操作,可以将功能全部发挥出来
===C语言暂时KEIL C51支持不了,就不要管了,
===STC8H同频的速度是普通8051的13.2倍以上,还有DMA、MDU16来减轻CPU压力,估计快20倍以上
===主频能到45MHz, 不是传统的12MHz/24MHz

一,STC8H8K64U不用仿真功能,直接裸机运行时
1, 对 XRAM 读出/写入, STC8H8K64U的 双DPTR指针[DPTR0,DPTR1], 完全正确, 工作正常.
2, 对程序区的 CODE 读出, STC8H8K64U的 双DPTR指针[DPTR0,DPTR1], 完全正确, 工作正常.

二,STC8H8K64U用仿真功能时
1, 对 XRAM 读出/写入, STC8H8K64U的 双DPTR指针[DPTR0,DPTR1], 完全正确, 工作正常.

2, 对程序区的 CODE 读出, STC8H8K64U的双 DPTR指针[DPTR0,DPTR1], 访问code程序区
===第一指针 DPTR0 支持对 CODE 读出, 完全正确, 工作正常.
===第二指针 DPTR1 不支持对 CODE 读出,仿真系统没考量到这,请仿真时注意,后续会改进

网友C:
发现bug楼主能得到奖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bug楼主能得到奖励不?

没有奖励, LS给我奖励吧~~~

网友H(2024-05-10):
引用 楼主:
本例中, 从ROM中 拷贝数据 到 XRAM中, 都拷贝成全 FF 了, 还正常???

你不用仿真就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