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367306 数据采集方便经验

楼主(2023-03-02):
367306 电流采集选用单次采集可以实现最大2%误差,关于电流补偿值,通过大量测试数据得出不同检测电阻即便是在校准之后,电流CADC数据符合卡方分布,为了方便,可以用三个参考点对卡方分布系数的大致确定。电压以及温度采集转换周期越低 获取到的电压温度数据波动性比较大,但是VADC转换周期越大,数据的迟钝性就会更明显。

网友A:
有实际测试数据吗?

网友B:
有没有实际测试的数据?

网友C:
有参考代码嘛?

网友D:
实测效果咋样

网友E:
数据,然后有措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