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 驱动液晶屏

楼主(2023-03-02):
请问470系列的芯片只用内部sram,可以驱动多大分辨率的液晶屏

网友A(2023-04-19):
话说这470有多大的sram啊?

网友B:
这你就看手册呗,先找到有多大的sram,然后再看一张图需要多少空间,就好了

网友C: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但是我觉得吧,应该一个4.3寸的屏差不多吧

网友D:
这个470带RGB控制器么?

网友E:
这个得看你程序有多大吧,sram程序是不是也会占用点呢?

网友F:
不好说,你可以先写个图片背景在程序里,试试

网友G:
其实可以外置sram的,没必要纠结这里吧

网友H:
为啥这么考虑呢?是想节约成本啊?

网友I:
建议楼主可以把470的手册翻一翻,里面应该有sram大小,然后像素*位数计算一下分辨率下的图大小呗

网友J:
不用计算,直接用图片取模软件弄就好了

网友K(2023-07-01):
你计算一下呗,看看SRAM有多大

网友L:
一般就按分辨率计算像素计算图的大小呗

网友M:
也不是很大的,要是纯色的话

网友N:
我觉得不能单靠单片机内部的sram,很容易超出的

网友O:
一般3.5寸的屏应该不在话下吧

网友P:
这还真没考虑过,哈哈,一般都是带MCU控制器接口的屏就行

网友Q:
大概4寸以内都行吧

网友R:
话说,470的sram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