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做隔离电源?

楼主(2023-03-02):
需要一个DC12V转DC12V小型隔离电源,输出电流300mA左右,因对成本限制,TB上的太贵了, 定制变压器太麻烦,价格还贵,因此想到利用网络变压器做隔离变压器使用,网络变压器里面至少封装了两个环形变压器,而且贴片好焊接,不知道行不行?或者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2023-09-08):
见过用共模滤波器做隔离电源的,可以考虑一下。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教。

网友B:
参考

收到,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