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转can芯片

楼主(2023-03-03):
近期做CAN通信转换的项目,发现得用USB转CAN,其他的转换模块都是用一个单片机中转的,请问咱们沁恒有相关的直接USB转CAN的芯片嘛?

来自 2楼

网友A(2023-08-08):
您好,可以考虑选择一个带有USB和CAN接口的MCU,如CH32V203系列,写一个固件烧录进去就可以作为USB转CAN芯片或模块使用

网友B(2023-04-13):
沁恒好像有USB转CAN的芯片,但是程序估计要自己写吧

网友C:
你可以看看选型手册,如果MCU带USB,带can的话,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D:
沁恒一般都是做电脑周边的,can估计少吧

网友E:
CH32的好像支持USB和CAN功能

网友F:
估计是没有专门的固件吧

网友G:
自己写个呗,can转USB好像还不是很复杂

网友H:
你联系一下他家的技术吧,问问是否有这方面的demo之类的

网友I:
自己改个程序估计就行吧,现在他家硬件应该是能支持

网友J:
为啥要用USB转CAN啊,是要连接到电脑上吗?

网友K:
不如用串口或者其他接口,USB好麻烦,哈哈

网友L(2023-08-09):
FDTI好像有USB-CAN桥接芯片

网友M:
CH32V203系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