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实现OpenOCD 烧录 N32G45x 的芯片固件

楼主(2023-03-03):
查阅了一下资料,最接近 N32G457VEL 芯片的是 STM32F1x 系列的,于是使用 stm32f1x.c 作为基础进行修改,增加了 0x511 作为 N32G45x 系列芯片的 device_id,配置 page_size=2048, max_flash_size_in_kb = 512(N32G45x 好像没有 Flash Size Regiser 无法直接获取flash大小,最好在 openocd 脚本中自己指定 FLASH_SIZE)
重新编译openocd, 但是一直无法完成 program 的过程,有哪位搞过这个吗?谢谢,请多指导

楼主:
另外,代码里面有一个 stm32x_info->ppage_size 的参数,不知道用途,如何确定这个参数的值呢?

楼主:
搞定了,经过测试擦除、保护等操作都是正常的,只有写入失败了,查看手册,n32g45x 只支持uint32_t 写入,不支持 uint16_t写入,找到问题就好办了,从 stm32f1x.c 拷贝一份生成代码生成 n32g45x.c, 然后修改 stm32_write_block 方法,改成 4字节写入就可以了

楼主:
哈哈,你好 ICE..
最近折腾 CMake + OpenOCD,终于都走通了, gcc, clang, armcc 都搞定了,不再需要 keil 的 ide了,vscode 或者 clion 挺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你好 ICE..
最近折腾 CMake + OpenOCD,终于都走通了, gcc, clang, armcc 都搞定了,不再需要 kei ...

看样咱们的想法很一致啊. 你要不要搞个文档分享一下? 不过我还没搞定过.

楼主:
已经完美支持n32g45x flash 和 debug,代码如下
https://github.com/iceant/openocd

- 支持异步写入,速度很快,比一开始使用的字拷贝方式提升不少
- 支持 IAP/APP 分别刷入不同的区域

使用例子
set FLASH_SIZE 0x70000
set BASEADDR 0x08010000
adapter driver cmsis-dap
transport select swd
source [find target/n32g45x.cfg]
adapter speed 10000

网友B(2023-04-02):
正好我也遇到openocd 调试的问题,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C:
感谢大佬的OpenOCD代码,学习到了

网友D:
这个为什么不使用keil直接烧录呢?

网友E:
可以用来调试stm32吗

网友F:
OpenOCD为嵌入式目标系统提供一个调试,在线编程和JTAG边界扫描测试的工具。

网友G:
用openocd做操作端?

网友H:
如何修改openocd.cfg配置文件

网友I:
Openocd+dap烧flash失败

网友J:
我用的是IAR 5.11 + OpenOCD调试 下载程序

网友K:
参考 开源项目OPENOCD

网友L:
如何编译Windows下的OpenOCD

网友M:
OpenOCD这 个软件是做什么的?

网友N:
怎么用openocd往板子里面烧入编译过的程序

网友O:
利用 openocd 来进行调试简单很多的。

网友P:
OpenOCD是一个开源的功能强大的调试器

网友Q:
是要批量烧录程序的 吗?

网友R(2024-12-22):
我用的是国民 N32L403 请问可以直接支持吗,需要怎么写对应这个芯片的配置文件,谢谢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我用的是国民 N32L403 请问可以直接支持吗,需要怎么写对应这个芯片的配置文件,谢谢 ...

也许你需要的是这个

基于OpenOCD 实现N32 MCU下载调试应用笔记.pdf

网友R:
引用 网友S:
也许你需要的是这个

谢谢

网友T:
OpenOCD 烧录一定要注意适配

网友U(2025-09-18):
引用 楼主:
已经完美支持n32g45x flash 和 debug,代码如下
https://github.com/iceant/openocd

楼主楼主,你的cfg怎么使用,直接将cfg复制到我的openocd的taget目录下吗,但是不能下载成功,有没有移植教程呀

网友V:
Open On-Chip Debugger 0.12.0+dev-gdb9bb7924 (2025-10-02-15:34)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Info : Using CMSIS-DAPv2 interface with VID:PID=0x0d28:0x0204, serial=947266851FC1A550F924479DFAB5FD38
Info : CMSIS-DAP: SWD supported
Info : CMSIS-DAP: Atomic commands supported
Info : CMSIS-DAP: Test domain timer supported
Info : CMSIS-DAP: FW Version = 2.1.0
Info : CMSIS-DAP: Interface Initialised (SWD)
Info : SWCLK/TCK = 0 SWDIO/TMS = 1 TDI = 0 TDO = 0 nTRST = 0 nRESET = 1
Info : CMSIS-DAP: Interface ready
Info : clock speed 4000 kHz
Info : SWD DPIDR 0x0bb11477
Info : [n32g031.cpu] Cortex-M0 r0p0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n32g031.cpu] target has 4 breakpoints, 2 watchpoints
Info : SWD DPIDR 0x0bb11477
Error: 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xffffffff
Info : starting gdb server for n32g031.cpu on 3333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3333 for gdb connections
N32G031 CMSIS-DAP configuration loaded
Target: N32G031 (Cortex-M0)
Debugger: CMSIS-DAP
Transport: SWD
Speed: 4MHz

我遇到这个 memory 的问题,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呀
Info : SWD DPIDR 0x0bb11477

Error: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0xffffffff
Warn : Failed to read device ID from address 0x40015800: -4
Warn : N32G45x auto_probe failed: -4. This may be normal if no hardware is connected.
Error: auto_probe failed
2025-10-02 17:22:28 - Flash信息测试: 失败 - Flash 信息读取错误:
2025-10-02 17:22:28 - 内存访问测试: 开始 - 测试内存读写功能
Info : [n32g031.cpu] external reset detected
2025-10-02 17:22:28 - 内存访问: 成功 - SRAM 读写测试通过
2025-10-02 17:22:28 - 内存访问测试: 失败 - 内存访问错误: 1

网友W(2026-03-17):
openocd让调试单片机更轻松,开发者福利。

网友X:
是的,批量烧录程序通常用于生产线上,以提高效率和一致性。

网友Y:
尝试更新烧录工具或检查代码,确保兼容性和完整性。

网友Z:
OpenOCD简化了单片机调试流程,让调试更加简便高效。

网友AA:
OpenOCD让单片机调试变得简单高效。

网友AB:
OpenOCD简化了单片机调试过程,大大提高了开发效率,真是个开发者好帮手!

网友AC:
OpenOCD简化了单片机调试流程,让调试更快捷方便。

网友AD:
批量烧录程序主要在生产线使用,用于快速、稳定地给多个单片机编程。

网友AE:
OpenOCD让单片机调试像玩儿一样简单,省时省力。

网友AF:
核心是准备好硬件连接、编写适配的 OpenOCD 配置文件、然后用命令行执行烧录。

网友AG:
OpenOCD简化了单片机调试过程,让调试变得轻松快捷。

网友AH:
OpenOCD让单片机调试变得简单,开发者得力助手。

网友AI(2026-04-18):
编写适配的 OpenOCD 目标配置文件,并配合调试器(如 J-Link/ST-Link/CMSIS-DAP)完成硬件连接与命令行烧录。

网友AJ:
先连接OpenOCD和你的板子,设置好相关配置文件,然后用命令行运行“openocd -f <你的配置文件>”,再通过命令行使用“flash”指令烧录程序。

网友AK:
使用OpenOCD可以快速高效地进行单片机调试。

网友AL:
是的,批量烧录程序是单片机开发中的常见需求,用于高效地为多个单片机设备更新或安装相同的程序。

网友AM:
确保IAR软件、OpenOCD工具和目标单片机之间正确连接,配置IAR与OpenOCD的通信参数,无误后即可进行程序下载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