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一个有关BJT三极管的应用问题

楼主(2023-03-03):
各位老师好,图是一个由NE555构成的音阶发生器,图并没有问题,
电路确实能正常工作。但是有一个问题感到有些疑惑,请教一下:
这个音阶发生器电路是通过切换IC3的振荡电容来改变输出频率的,
而切换振荡电容的方法是采用BJT三极管8050实现的(图中VT1-VT7)
个人分析在这种切换方式下,7脚高阻状态时,电容充电是正常的,
但是当7脚对地导通时,由于BJT只能单向导通电容不能顺利放电啊。
但是实测这个电路的输出波形跟用机械开关切换的一样,完全正常。
所以这个问题触及到了我的知识盲区了,请懂的老师赐教。

网友A:
三极管饱和时是可以双向导通的,不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CE双向的电压。
三极管还可以CE交换使用,只是放大倍数低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饱和时是可以双向导通的,不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CE双向的电压。
三极管还可以CE交换使用,只是 ...

你说得对,BJT的C、E两极弄错了也可以用的,只是hFE下降到5~10,其他耐压参数也会大幅度下降,但是对楼主电路来说,这些性能下降都可以忽略不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对,BJT的C、E两极弄错了也可以用的,只是hFE下降到5~10,其他耐压参数也会大幅度下降,但是对楼主 ...

三极管有4种工作状态,分别是截止、放大、饱和、倒置。
因此三极管的C极和E极对调,工作在倒置状态我是知道的,
但是这个电路中,BE结正偏时,电流可以从E极流向C极,
这种情况书上没有介绍过,看来只能用两块万用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饱和时是可以双向导通的,不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CE双向的电压。
三极管还可以CE交换使用,只是 ...

谢谢老师的指点,我打算找用两块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有4种工作状态,分别是截止、放大、饱和、倒置。
因此三极管的C极和E极对调,工作在倒置状态我是知 ...

BJT倒置可以正常工作的条件与非倒置的条件是一样的,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倒置就不可能正常工作。这个电路BJT倒置的时候,电容会将BJT的C极拉低到负电压,此时BC间的二极管处于正向导通状态,B极电压也随之变负,这使得BE结的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状态,所以满足倒置工作的条件。

@yxu2018 :打赏太客气了,谢谢
谢谢老师的指点,电容会将BJT的C极拉低到负电压,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网友D:
从直流角度说电流确实是c到e,是单向的,从交流来说可以是双向的,就是说电流一会大,一会小,围绕平均值双向变化。555的pin6接一个开漏管可以吸电流的。

网友E:
高人云集

网友F:
首先,认为三极管只能单向电流是错误的,反向电流也可以的,放大倍数小而已。
其次,未导通的三极管,其电容不会接入电路的。
80、90年代,难以把玩单片机时,4017+555是非常经典的组合,各种报警、电子琴、彩灯,很常见。1988年我第一次做的流水彩灯,用的就是555+4017+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BJT倒置可以正常工作的条件与非倒置的条件是一样的,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倒置就不可能正常工作。这个电 ...

这位老师说得非常有道理,关键是555的7脚导通,把电容的正极接地,此时电容会将BJT的C极拉低到负电压,
那么相对于BJT的B极,C极的电位会比E极更低,因此满足了BJT倒置工作的条件,电容被迅速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电容阻直流通交流,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电路在上电瞬间、断电瞬间,电容都会呈现导通状态。
电容对于同频段 ...

在电路中,电容的充放电不是必然的,必须提供正确的回路,否则充放电就会不正常

网友H:
三极管导致很好理解,实际中也常用了。
但这种概念多想过,是个好话题。

网友I(2024-04-03):
只能说哥们,你要打好模电基础啊,定时电容放电,是通过555内部放电管放的,详情去看555内部方框图电管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