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perf测试udp到NUC980网口,不超过10Mbps

楼主(2023-03-03):
NUC, RF, ip, mb, ps
Iperf测试udp到NUC980网口,不超过10Mbps

网友A(2023-04-25):
咋才这么低的速度哦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的网线有问题啊

网友C:
可以看看路由啥的,都是多少M的带宽

网友D:
没这么测试过,感觉960比较难开发

网友E:
Udp按理来说应该很快啊

网友F:
可能你的网线有问题

网友G:
在大多数情况下,NUC980应该可以从任何其他主机Ping通

网友H:
不超过10M的话,这是跟协议有关系吗?

网友I:
为啥不能超过10M的速率啊?

网友J:
感觉UDP的通讯就看你硬件接口的速率的

网友K:
你用的IPERF是啥软件吗?还是什么啊?

网友L:
超过10M会怎么样?丢数据吗?其实UDP就不在乎丢数据的,毕竟就是发送就不管了

网友M:
这个你速度不对,一般来说应该会高于10M

网友N:
你用的线是不是只接了四芯啊?

网友O:
你硬件不对,感觉像phy就10M速度似的

网友P:
你换一块板子也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