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使用Nu Link2 debug MA35D1

楼主:
Nulink2固件版本大于等于v3.09.7380r

如果低于这个版本需要用en-us--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VXXXX来升级

先是硬件连接,用nulink2连接开发板和电脑,电脑会弹出界面,里面的NU_CFG文件需要打开确认CMSIS-DAP的值。

双击打开NU_CFG文件,如果CMSIS-DAP为0,则修改CMSIS-DAP为1,保存后重新拔插一次nulink2。

开发板先刷一个打开core1 的image到SD卡,然后板子设置成从SD卡启动。

参考文档UM_NuEclipse_EN_V1.02.019 4.3(P15)

选择file->Import->General->Existing Project into workspace导入一个已经建好的工程

然后Run->debug configuration->GDB Nuvoton Nu-link Debugging,配置调试信息

在debug配置右侧,“start up”选项中的“chip series”选择numicro A35,

load executable to memory的 executable offset (hex)中填写地址

完成后点击run,等待一会nueclipse会连上开发板,可以进行调试

网友A(2023-08-15):
你好,我现在要用Nulink2_Me对MA35D1开发板中的M4核心进行开发,Nulink2_Me和开发板的连接如图,但是打开ICP工具没有弹出界面。是不是整个开发板需要烧写一个Linux镜像后才能对M4进行开发?

网友A:
那只是调试呢?用nulink将程序烧写进sram里应该不需要运行一个linux镜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