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样让M487JIDAE不外接晶振的情况下能够跑USB例程

楼主(2023-03-03):
我的应用场景是这样的,M487JIDAE有114个IO口,其中有两个需要外接晶振,这样只剩下112个IO口;正好项目需要用到114个IO,所以希望不外接晶振,然后使用内置晶振也能够跑USB例程。目前M487JIDAE的开发包里面也没有找到使用内置晶振跑USB例程的写法,小白刚入门,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2023-04-25):
一般没晶振的话,是不能跑USB的吧

网友A:
我建议啊,还是用外置晶振吧,能好一些

网友B:
高速操作,还是用外置晶振比较稳定

网友C:
内置晶振的话,稳定么?

网友D:
你用外置晶振吧,能好一些的

网友E:
你弄个IO扩展多啊好

网友F:
你这需求很强啊,需要这么多的IO

网友G:
其实复用一下IO也就OK了,就差2个IO了而已

网友H:
你这是啥项目啊,需要用到112个IO

网友I:
high speed一定需外部晶振

网友J:
换个芯片呗,比这个芯片还多一些IO的封装不就好了么

网友K:
用外置晶振吧,好一些

网友L:
开发包里面一般都有示例代码的

网友M: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相应的程序,用不同的晶振来达到所需的性能和速度

网友N:
找找相关的开发文档和教程

网友O:
可以尝试与M487JIDAE的生产厂家联系

网友P:
晶振最好还是用外置的,比较稳定

网友Q:
你要是用USB的话,用外置的可靠吗?

网友R:
就单独跑一个USB就行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