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KELL5.26 版本N76E003 系统时钟不对

楼主(2023-03-03):
用KELL5.26 版本N76E003 系统时钟不对是怎么 回事?

网友A:
不会不对的,应该是选择的时钟有问题吧,或者误差较大。

网友B:
是因为这个芯片不适合你选择的那个波特率,时钟源有问题,你可以用个外置的有源晶振提供时钟试试。

网友C:
用外部晶振试试

网友D:
对,可以用外部的试试

网友E(2023-05-09):
试试用个外置的有源晶振提供时钟

网友F:
可以拿官方的BSP直接测试。应该跟KEIL版本无关

网友G:
选择的时钟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