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2读写QSPI FLASH

楼主(2023-03-03):
你好,请问M032的QSPI支持哪些FLASH芯片型号?BSP里有sample code,但是并没有具体的FLASH芯片型号。
Numaker-M032SE开发板上也没有。

网友A:
兼容普通spi,SPI接口的都支持。

网友B(2023-04-16):
M032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微控制器,支持QSPI接口。

网友C:
IS25LP032可以通过QSPI读写

网友D:
需要初始化M032的QSPI接口,包括设置时钟、GPIO端口、数据线和控制线等。

网友E:
需要注意QSPI接口的主从设置、数据线数目、时钟频率等与芯片匹配

网友F:
对QSPI FLASH进行配置。具体来说,需要设置FLASH的工作模式、时序参数、地址长度和命令集等。

网友G:
N25Q032、N25Q064、N25Q128

网友D:
W25Q16、W25Q32、W25Q64、W25Q128等。

网友D:
不同的FLASH芯片厂家和型号可能有不同的工作模式、时序参数和命令集等

网友H:
QSPI是一种串行接口协议,支持多种FLASH芯片型号。

网友I:
W25Q16、W25Q32、W25Q64

网友J:
四线、两线,单线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