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KELL5.26 版本N76E003 系统时钟不对

楼主(2023-03-04):
用KELL5.26 版本N76E003 系统时钟不对是怎么 回事?

网友A(2023-04-24):
跟keil估计没啥关系吧,你是不是哪里写错了呢?

网友B:
一般可能是keil的优化等级影响到了时钟

网友C:
你换个keil版本就好用了?

网友C:
感觉keil也不会影响到时钟部分的啊,除非你写的代码是有问题的

网友D:
时钟不对是提示什么了么?

网友E:
你用官方的demo试试呢?用官方的demo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么?

网友F:
系统时钟不对一般就是硬件焊接问题,还有就是程序配置时钟这块的问题

网友G:
你应该跟keil的版本没啥太大关系,顶多是优化了变量,时钟估计是处理不了

网友H:
那你就换个keil版本呗,也许是keil5.26的版本不稳定吧

网友I: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一块板子,时钟不对总感觉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J:
可能是keil的优化等级影响到了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