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VGT7芯片能识别和下载,但复位无任何反应.

楼主(2023-03-03):
大家好!
就近做一些用国产代替STM同类芯片的测试,第一款就来个下马威,问题如下:
1.用JLINK可以识别和连接芯片,测试速度也支持,但无法下程序,一写就报错自动断开.
2.在keil中可以编译改过来的代码,可以用ST-LINK或JTAG识别,下载校验都正常,但无法运行-----按重启键无反应.
是芯片的问题吗?但可以识别(用AT型号或STM对应型号都通过)?
如果芯片没有问题,那么我的操作哪里有问题?
开发平台:
64位win7旗舰版,KEIL5.25
工程是STM32移植过来的,将内容减到只剩配置GPIO和驱动两颗LCD闪烁都没有任何动静.
强调一下,编译,下载,校验都正常!!!
先谢谢了.

网友A:
工程是STM32移植过来的
---从ST什么型号移植过来的?

楼主:

STM32F401移植过来的.我以前用103系列已指导F2xx没有问题.401 也算与407同级了,谢谢

网友A:
AT32F407VGT7 的代码与ST103系列才能兼容,与ST401不兼容。
建议基于AT32F407官方BSP 开发。

楼主:

ArterySW,谢谢,我用103 的试试,关键是改换.h是差别较大,F103是:#include "stm32f10x_it.h",直接替换成stm32F40x的不知支持否,我可以试试看,谢谢

楼主:
您好!使用F103的工程也是一样,编译下载校验一次通过,没有任何反应芯片就像无底洞,给代码就通吃,反过来毫无动静.
顺便说一下:boot0默认接在低电平.

网友B:
直接用AT的库不就行了,407能跑240M呢,反正也就驱动层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AT的库不就行了,407能跑240M呢,反正也就驱动层要改一下

不是这个问题!是全能下载也没有报错,但不运行-----简单理解灌代码没有一点问题,运行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我重新在说明一下:
编译调试代码完全正常!
下载校验也完全正常!
运行毫无动静!
用示波器看,晶振引脚没有波形输出!
多数管脚仅有微量电压(0.0x伏)!
有些管脚为VDD电压(3.xV)!
设定的PC_11,PC_12为LED0 和LED1没有任何反应_程序设定0.2秒互逆反转,形成乒乓闪亮,结果无!
问题是:如果芯片有问题JTAG或ST-LINK根本通不过!也不可能产生下载和检验OK,芯片如果得到了正确代码为什么不执行!闹**也得有个理由吧!无解晕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是全能下载也没有报错,但不运行-----简单理解灌代码没有一点问题,运行没有任何反应. ...

全能编译下载没有报错,不代表程序没问题啊,仿真看程序到底跑没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能编译下载没有报错,不代表程序没问题啊,仿真看程序到底跑没跑起来 ...

您好!
代码就那个GPIO初始化设置,之后就是LED0 和LED1的电平转换,用宏方式不行,用库函数GPIO SET或RESET也无用,真与仿真无关.顺便说一下,这些代码在STM32F103或401下都正常,因为用的都是一个HAL库函数

网友B:
代码不运行确实是和仿真无关,仿真只是为了定位问题在哪里啊

网友B:
用雅特力提供的GPIO例程,改成你的IO口试试,用不了几分钟的

网友C:
下载at32官方bsp里代码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ArterySW,谢谢,我用103 的试试,关键是改换.h是差别较大,F103是:#include "stm32f10x_it.h",直接替换成stm32 ...

这样肯定是动不起来的。建议用at32官方的bsp开发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试着用官方的BSP,运行报错,无法生成下载代码。准备问官方的技术,再次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芯片无问题,问题是:
在选项设置中,不能选本芯片(尽管元件库里有相同型号),而选STM32F103VGT6就可以支持LED闪烁了.
问题来了,M4是带有许多扩展功能的芯片,用M3核的如何强制用这些功能?
使用mbed工程测试,这玩意简单好用.
再次谢谢大家,希望能在m3工程中运行m4的功能有积极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雅特力提供的GPIO例程,改成你的IO口试试,用不了几分钟的

您好,我没有这个BSP,只有官网下载的BSP,能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没有这个BSP,只有官网下载的BSP,能发我一份吗?谢谢

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07.jsp
老哥,你下的应该也是这个吧,就在这里面的

网友B:
这个MDK5的PACK也要安装一下

楼主:
sagade 谢谢您!
以前下载的版本可能老了点,今天下载了2.1.4这个试试.keil的pack已经安装了.
昨晚测试的结果:jinjin Sxx103VET6的工程可以运行,结果串口打出的全是乱码-----可能是主頻升高了,波特率设置照旧.源代码是测试LCD的,有些LCD已经奔溃啦,有些显示正常,可以区分出LCD的芯片速度.
再次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好友!
测试了所有下载的BSP和Sxx32F4xx的工程都不行,只有且仅仅将芯片设定为sxx32F103VET6(居然DG同型号也可以)的512Flash可以完成GPIO的LED闪烁或较复杂的LCD驱显等,一旦换成其他的,比如Sxx32F103VGT6或AT32F4xx的任意或DG32F4xx都不行.在Keil下都一样,用mbed结果同样.
示波器看晶振引脚没有波形,GPIO处于低电平.
PCB几乎与厂家提供的案例相近,作为测试用PCB除了将FSMC和一路串口引到LCD控制外,PC11,PC12作为测试LED.
没有招了,歇菜,明天咨询官方看有什么解决方案,再次谢谢各位.

楼主:
现在结果好点:用BSP2.1.4的io工程,将他的LEDx的口改成我的板子上的PC1,11,12,运行他的GPIO初始化,三个等都亮了,但程序不进入循环.
采用晶振的时钟控制,或内部RC振荡器,结果依旧.但有进步的是LED亮了------主函数初始化管用,以后的关断,循环都没有动作,可以理解为没有进入while(1)中.
哪位老师能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现在结果好点:用BSP2.1.4的io工程,将他的LEDx的口改成我的板子上的PC1,11,12,运行他的GPIO初始化,三个等都亮了,但程序不进入循环.
采用晶振的时钟控制,或内部RC振荡器,结果依旧.但有进步的是LED亮了------主函数初始化管用,以后的关断,循环都没有动作,可以理解为没有进入while(1)中.实际上在主函数中初始化LED后,运行关断led都无效.
哪位老师能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还是忽略了一些细节,最终解决了.
问题是BSP自带的延时函数delay_ms()和delay_us()两个都没有运行,采样断点跟踪才发现,代码停留在延时函数,自己写了一个延时函数,led就闪了起来,将器件换回VGT7,一切ok.回头找找这两个函数为什么**?!
以后就可以开始测试了
谢谢老师朋友们!

小LCD码ASCII

小LCD码ASCII

背面连接TFTLCD的插口

背面连接TFTLCD的插口

网友D:
我好像有测试过407,运行正常

楼主:
最后总结一下:
主因是BSP工程2.1.4版(包括以前下载的老版本)的时钟函数有问题,我采用的方法:
1.先将远工程中的main.c拷贝出来;
2.用厂家提供的时钟生成程序在此工程中生成新的时钟设置
3.打开新的工程,用老的main.c,但里面的时钟用新生成的就OK了.
注意:有的新生成的工程覆盖老的同名函数时,需要用原工程函数选择恢复过来!!!

网友C:
请问你外挂的晶振是8M吗?
AT32 BSP的案例是基于AT START 电路8M外部晶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