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SWM181如何通过硬件I2C驱动ssd1306屏幕

楼主(2023-03-03):
SWM181如何通过硬件I2C驱动ssd1306屏幕,在官方的例程包,驱动I2C例程的只有一个驱动24C02的例程。

网友A:
屏厂会给代码,自行移植即可

你这是刷锅,屏幕厂家不会提供硬件方式I2c驱动程序的,一般只会给软件I2C驱动程序代码。

楼主:
软件方式就不用了,软件方式驱动已经实现。

楼主:
void I2C_Init(I2C_TypeDef * I2Cx, I2C_InitStructure * initStruct);
在SWM181_i2c.h文件中就提供了这么几个函数
void I2C_Open(I2C_TypeDef * I2Cx);
void I2C_Close(I2C_TypeDef * I2Cx);

uint8_t I2C_Start(I2C_TypeDef * I2Cx, uint8_t addr);
void I2C_Stop(I2C_TypeDef * I2Cx);
uint8_t I2C_Write(I2C_TypeDef * I2Cx, uint8_t data);
uint8_t I2C_Read(I2C_TypeDef * I2Cx, uint8_t ack);

void I2C_INTEn(I2C_TypeDef * I2Cx);
void I2C_INTDis(I2C_TypeDef * I2Cx);
void I2C_INTClr(I2C_TypeDef * I2Cx);
uint32_t I2C_INTStat(I2C_TypeDef * I2Cx);

楼主:
看看STM32通过stm32cubemx自动生成的I2C硬件驱动函数,几分钟就可以通过硬件I2C接口点亮,我用SWM181花费几天都搞不定。国产当自强,不要刷锅!!!
   (#) Blocking mode functions are :
        (++) HAL_I2C_Master_Transmit()
        (++) HAL_I2C_Master_Receive()
        (++) HAL_I2C_Slave_Transmit()
        (++) HAL_I2C_Slave_Receive()
        (++) HAL_I2C_Mem_Write()
        (++) HAL_I2C_Mem_Read()
        (++) HAL_I2C_IsDeviceReady()

    (#) No-Blocking mode functions with Interrupt are :
        (++) HAL_I2C_Master_Transmit_IT()
        (++) HAL_I2C_Master_Receive_IT()
        (++) HAL_I2C_Slave_Transmit_IT()
        (++) HAL_I2C_Slave_Receive_IT()
        (++) HAL_I2C_Mem_Write_IT()
        (++) HAL_I2C_Mem_Read_IT()
        (++) HAL_I2C_Master_Seq_Transmit_IT()
        (++) HAL_I2C_Master_Seq_Receive_IT()
        (++) 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IT()
        (++) HAL_I2C_Slave_Seq_Receive_IT()
        (++) HAL_I2C_EnableListen_IT()
        (++) HAL_I2C_DisableListen_IT()
        (++) HAL_I2C_Master_Abort_IT()

    (#) No-Blocking mode functions with DMA are :
        (++) HAL_I2C_Master_Transmit_DMA()
        (++) HAL_I2C_Master_Receive_DMA()
        (++) HAL_I2C_Slave_Transmit_DMA()
        (++) HAL_I2C_Slave_Receive_DMA()
        (++) HAL_I2C_Mem_Write_DMA()
        (++) HAL_I2C_Mem_Read_DMA()
        (++) HAL_I2C_Master_Seq_Transmit_DMA()
        (++) HAL_I2C_Master_Seq_Receive_DMA()
        (++) 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DMA()
        (++) HAL_I2C_Slave_Seq_Receive_DMA()

    (#) A set of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s are provided in non Blocking mode:
        (++) HAL_I2C_MasterTxCpltCallback()
        (++) HAL_I2C_MasterRxCpltCallback()
        (++) HAL_I2C_SlaveTxCpltCallback()
        (++) HAL_I2C_SlaveRxCpltCallback()
        (++) HAL_I2C_MemTxCpltCallback()
        (++) HAL_I2C_MemRxCpltCallback()
        (++) HAL_I2C_AddrCallback()
        (++) HAL_I2C_ListenCpltCallback()
        (++) HAL_I2C_ErrorCallback()
        (++) HAL_I2C_AbortCpltCallback()

网友B:
就是懒,也就稍微改一下的功夫

网友C: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网友D:
硬件iic和模拟iic有什么区别

网友E:
这个代码是官网提供的吗?

网友F:
I2c总线一般拿来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G:
ssd1306的刷屏速度很快的吗?

网友H:
SWM181的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I:
提供了标准库函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