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P157板子上面的G4螺钉 PCB怎么设计的

楼主(2023-03-03):
如题,请教怎么设计PCB可以在板子上得到这个固定柱,是PCB厂出厂时就有的吗

网友A:
这应该是后焊接的吧

网友B:
是在画底板的时候设计的吧

网友C(2024-04-08):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D: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E: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F: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G: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H: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I: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J: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K: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