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MP157 S1PRO 开发板usb虚拟网卡不可用

楼主(2023-03-03):
开发板系统版本是stm32mp157_release_2022-01-18,连接了usb_otg接口,但电脑不显示usb虚拟网卡,并且似乎初始化程序并没有配置无线网卡?

网友A:
是不是电脑 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B(2024-04-05):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C: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D: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B: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E: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F: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G: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H: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I: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J: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