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P157登录以及关机问题

楼主(2023-03-03):
1、MP157 无法使用debian和temppwd登录,一直显示登录密码错误
2、使用root root登录以后,用poweroff关机,无法使用WAKE UP按键唤醒,复位按键可以重启系统

网友A:
是一直闪退到登录界面吗?

网友B(2024-04-05):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C: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D: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E: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F: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G: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H: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I: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J: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D: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