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果在不用中断的情况下检测14路上下沿脉冲

楼主(2023-03-03):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监测14路的脉冲信号,但是用一块STM32103采用中断方式进行脉冲计数时,由于中断过于频繁看门狗不能定时喂狗系统重启不能正常运行,现在想着不用中断用其他普通的方法进行高低电平的检测,从而实现类似于中断脉冲的功能。目前试用集中方法都不太理想,不知道哪位德主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计数就好了啊,咋还再中断里处理数据?

网友B:
感觉你程序逻辑的问题,不应该再中断里处理数据

网友C:
采集中断计数就好了,处理在while处理

网友D:
不能不在中断之中检测啊,如果不在中断中检测,那基本上就会丢数据

建议楼主数据计数在中断之中,其余处理在别的函数里就好了

网友E:
你实在不行就弄个操作系统吧,能好些

网友F:
属实,检测14路属实有些麻烦呢

网友G:
中断里就做计数处理就好了,如果再处理数据肯定喂狗失败的

网友H:
看看你的程序呗,你咋写的逻辑呢?

网友I:
按理来说,处理这数据应该很快啊,咋还能喂狗失败呢?可以把看门狗的时间延长点

网友J(2023-05-06):
可能是你程序逻辑的问题,不应该再中断里处理数据

网友K:
可以考虑使用TIMER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L:
关键是脉冲频率有多少了?

网友M:
采集以后集中在主函数里处理不行吗?

网友N:
不能不在中断之中检测啊,如果不在中断中检测,那基本上就会丢数据

网友O:
建议楼主数据计数在中断之中,其余处理在别的函数里就好了

网友P:
按理来说,处理这数据应该很快啊,咋还能喂狗失败呢?

网友Q:
可以把看门狗的时间延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