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寄存器赋值问题

楼主(2023-03-03):
stm32f407
GPIOA->MODER &= ((u32)1<<1);
或者
GPIOA->MODER=(u32)2;
这种的芯片就自己锁着了,下不了程序,这是为啥啊?

网友A:
锁上?你去掉这行代码就不会锁了?

网友B:
不建议楼主使用寄存器哦,寄存器太晦涩难懂了

网友C:
这是对PA1操作?

网友D:
有可能对SWD接口操作到了吧

网友E:
看不懂,都是F4了,用cubemx生成工程多好

网友F:
你可以用串口的方式解锁,以后用库函数的方式操作就好了

网友G:
这种操作很容易对PAIO都操作吧

网友H: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可以看数据手册找对应的寄存器进行操作的

网友I:
好久都没用过寄存器了,感觉还是库能易于理解点

网友J:
是不是这操作误触到烧录接口了啊

网友K(2023-07-18):
去掉这行代码就不会锁了?

网友L:
可以用串口的方式解锁

网友M:
以后用库函数的方式操作就好了

网友N:
这种操作很容易对PA组IO都操作吧

网友O:
用串口解锁下就好了

网友P(2023-10-25):
你可以用串口的方式解锁

网友Q:
此操作是否不小心碰到了烧录界面

网友R(2023-12-10):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S: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T: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U: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V: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W: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V: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X: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Y: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