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中部分代码是灰色的,怎么解决?

楼主:
前几天keil5更新到最新版了,发现很多这种变灰色的,代码没有全部变灰,只是有一部分变灰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请大佬们教一下。

网友A(2023-03-03):
这不是条件编译嘛

网友B:
那是被条件编译屏蔽掉了

网友C(2024-06-21):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D: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E: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F: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G: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H: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I: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J: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K: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