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8t6 usart3 问题求助

楼主(2023-03-03):
两个板子  有一天发现其中一个板子的usart3功能串口调试助手不能整行接发 ,同样的代码 另一个板子是好的 求助

网友A:
看看有没有什么跳帽插错了

网友B:
重点检查晶振和晶振周边的电容。
误差超过一定值会有这个可能。

网友C:
排查一下各引脚的连接情况

网友D:
板子的电源系统设计也会影响其稳定性

网友E:
这种情况下,肯定就是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F:
是无法发送整行?还是数据乱码了?

网友F:
不能接发整行?不太理解,有截图吗?

网友G:
测量一下晶振的波形吧。

网友H:
是不晶振或者外围的问题

网友I:
可能晶振有点问题

网友J(2023-04-02):
重点检查晶振和晶振周边的电容。

网友K:
误差超过一定值会有这个可能。

网友A:
检查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L(2024-01-08):
重点检查晶体振荡器和晶体振荡器周围的电容。

网友M:
测量晶体振荡器的波形。

网友N:
不能发送或接收整行,我不太明白。

网友O: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余电压值必须低于被保护电路所能承受的峰值过电压,并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P:
是不可能发送整条线路,还是数据乱码?

网友Q:
丈量晶体振荡器的波形。

网友R(2024-04-15):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S: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T: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U: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V: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W: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X: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