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ADC到DMA传输问题

楼主(2023-03-03):
1、我用单通道ADC采集电压后用DMA传输,只要开启ADC和START DMA就可以开始传输了,不管ADC采集几路电压都正常;

2、我用多个ADC采集电压为什么要用到__HAL_LINKDMA();这个函数是将外设与DMA通道相连,为什么单个ADC采集电压不需要这个函数吗,多个ADC采集电压一定要这个函数?
3、为什么uart使用dma传输也要这个函数?

网友A(2024-04-05):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B: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C: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D: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E: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F: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G: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H: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B: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I: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