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将字库写入FLASH的子函数

楼主(2023-03-03):
void save32GBKCode_to_flash(void)  /*将字库从SD卡写入FLASH ,我生成的是大汉字*/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pBuffer[128];
     f_mount(0, &myfs[0]);
    myres = f_open(&myfsrc , "0:/GB31232x32.FON",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GB31232x32.FON是字库文件名
          if ( myres == FR_OK )
      {
     for (i=0;i<6773;i++)//GB2312有6773个汉字
     {
      f_lseek (&myfsrc, i*128);  //定位
      myres = f_read( &myfsrc, pBuffer,128,&mybr );   //每个32*32的汉字占128个字节
      SPI_FLASH_BufferWrite(pBuffer, i*128, 128);
      }
      f_close(&myfsrc);
    }
  }
写之前要擦一下FLASH

网友A:
这是从SD卡中吧字库写到Flash上吧?

网友B:
Flash读取速度比SD卡快?

网友C:
是存储32点阵的字库到Flash上吗?

网友D(2024-04-15):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E: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F: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G: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H: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I: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J: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K: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L: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M(2024-08-31):
有的 FLASH 芯片支持 4KB、32KB 或 64KB 的扇区擦除操作。

网友N:
建议使用SD卡进行字库数据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