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qt和stm32vcp通信问题

楼主(2023-03-03):
qt用的是自带的QtSerialPort类,stm32是官方的vcp例程改的。
现在两者之间出现收发不稳定的情况。经常数据包会有延迟或者丢失。stm32和其他的串口调试助手通信都是正常的。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大概是上位机出现的问题吧

一般情况是不是上位机处理缓冲区小了呢?

网友B:
你可以找个好用的QTdemo试试

网友C:
数据延迟估计是缓冲区占满了吧

网友D:
我之前用VB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估计QT也差不多吧,就是缓冲区的事儿

网友E:
你可以下载个QTdemo啊,现在网上有很多QT的通讯方法的

网友F:
是数据量大就会延迟或者丢失?还是运行时间很长就这样?

网友G:
你的QT方面是不是也能调试和打log啊?

网友H:
最好还是联合调试看看,一般能看出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I:
如果你的STM32的时钟不跑的情况下,那上位机出问题的概率很大

网友J(2023-05-06):
可能是上位机出现了问题

网友K:
是不是缓冲区满了

网友L:
上位机出现的问题吧

网友M:
一般情况是不是上位机处理缓冲区小了呢?

网友N:
你可以下载个QT的demo啊,现在网上有很多QT的通讯方法的

网友O:
是数据量大就会延迟或者丢失?

网友P:
还是运行时间很长就这样?

网友Q(2023-12-29):
大概率是上位机处理问题

网友R:
可能是硬件问题,检查电缆、连接器和端口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S:
不匹配的波特率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T:
检查并调整Qt和STM32的串口缓冲区大小。过小的缓冲区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延迟。

网友U:
错误的流控制设置可能导致通信问题。检查一下流控制设置!

网友V:
检查STM32的串口读取/写入方式。

网友W:
如果你发送大量数据,考虑将其分成更小的包。大包可能导致缓冲区溢出或处理延迟。

网友X(2024-03-15):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Y: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Z: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AA: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AB: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AC: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AD: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