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460gpio问题

楼主(2023-03-03):
460不支持内部输入下拉,GPIO初始化后,状态检测都是高电平 只能自己加外部下拉电阻

网友A:
直接配置成拉低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B:
你是想让引脚一上电的时候为低电平?

网友C(2023-09-12):
为啥不支持内部下拉啊?

网友D:
如果向下拉还得用外置的下拉电阻?

网友E:
这个内置下拉我觉得很好用啊,害,还给去掉了?

网友F:
确实麻烦,这是手册里说的么?

网友G:
不过我觉得,外置下拉电阻挺好的

网友H:
那以后输入信号就需要多个电阻的配置喽

网友I:
麻烦一些,不过能稳定使用也是合适的

网友J:
还有这一说呐,好久都不知道MCU的IO不支持内部下拉喽

网友K:
这种操作比较恶心,如果忘记看手册,就得飞线了

网友L:
真坑,内部下拉不是常规操作么,咋还给去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