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各位大佬请教下picket3离线下载器里面升级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3-03-04):
公司用的是PIC24FJ128GA006芯片,由于以前生产出来的板子程序有些BUG又重新写了一个修复程序(没有源码,只有hex文件),使用的是pickit3脱机下载,现在又使用原PCB文件生产了一批板子,但是使用pickit3下载器里面修复程序下载后不能使用,但是下载到以前老板子上就可以正常使用,这是什么原因呀。(不能使用是不是修复程序是要依赖修复之前的程序吗?),以前写程序的人现在也联系不上了,如果现在想让新板子使用应该怎么搞,所以求助大家看是什么问题,

2,还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这个芯片为什么有的不能用pickit3擦出呀,

网友A(点评):
这个芯片不可以脱机下载啊 容量128kb, kit3 最大支持 32kb , 只可以连机下载吧.

网友(2023-08-21):
同求一个教程链接,我连怎么脱机烧录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你太two了

那你也不来一个链接,是不是也说明你也很low。笑死

网友C:
各位@1564564,这里有个视频链接介绍PICkit™ 3 Programmer To-Go 功能演示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ics&utm_content=MU2

网友D:
你的新板子都改了啥啊?

网友E:
估计你要重新推翻重写了吧

网友F:
你这原来板子没改,然后烧录就不能用,那就是程序的事儿呗

网友G:
你这个程序可能是前辈留坑了吧

网友H:
这个不好弄呀,是不是你改完的程序,引发什么bug了

网友I:
话说,这芯片是否能仿真啊?或者打log也行的

网友J:
我建议您可以选择分析其功能,换个MCU方案,重新开发一下

网友K:
我觉得你修复的程序还是有些逻辑问题吧

网友L:
你这啥功能的板子啊,网上找个差不多的例程,自己改改也可以做新的了,没必要用现在这个不好维护的方案了吧

网友M:
有些难,因为你可能不熟悉原来的程序逻辑和问题在哪儿,你改完可能不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