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如何将开发板数据上传到手机APP?点灯科技帮你实现。

楼主(2023-03-04):
网络显示温湿度
  你想将开发板读取到的数据实时上传到手机APP进行实时监控吗?你了解如何让开发板输出数据显示到手机APP吗?
  我认为应该分三步走。
第一步搭建硬件,编写程序让开发板正常可以读取到需要的数据,比如说像温湿度,空气环境,设备状态等这些信息。读取到后先通过串口打印数据,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先确认开发板以及传感器模块硬件的好坏,工作是否正常。地基一定要搭建牢固,防止地基没搭建好就盖高楼,最终结果肯定是无法成功的,后续做的再多工作,再完美也无法成功。最终大楼会垮塌。因为串口显示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很好的达到移动等状态。
第二步程序升级将数据传输单屏幕上,以oled0.96寸屏幕为例成本低,只要显示数据不是很多的情况很容易达到显示效果,而且可以脱离电脑串口打印本地即可轻松显示数据。因为屏幕显示只能达到本地实时观察不够智能所以要有下一步接入网络并上传至手机APP.
第三步程序再次升级将程序进行升级通过点灯科技平台将开发板读取数据传输给点灯科技平台再由点灯科技平台将数据传输给手机,只要开发板和手机同时在网络内,但是不一定非得在同一网络内的情况下就可以实时显示数据了。
下面我们以自己制作一款网络温湿度计为例,详细讲解下过程中的主要注意事项。
第一步选择开发板这里以esp32为例,选择温湿度计模块这里选用DH11模块优点是方便接线占用端口少。连接好硬件进行简单的编程即可,可以选择米思齐编程,简单好操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串口打印波特率一定要个和电脑端口设计一致,如果不同会产生乱码的情况出现。
第二步增加屏幕驱动程序进行数据显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以iic通讯的屏幕为例,要确认屏幕的地址接线时工作电压一定要确认好电压正负了极接错了,会导致无法显示,还有可能直接烧坏显示屏和开发板。还要确认好设备地址,保证开发板和屏幕通讯正常
。如果选择中文文本文库最好不要选择7000多的中文文库。(本人亲测选择7000中文文库后导致程序过大无法上传至开发板)。
第三步将数据通过网路上传至手机。以点灯科技使用上传数据到手机为例,手机app设置一定要选择数据类型,
手机端显示数据块命名要和程序内保证一致。

网络选择最好不要有特殊字符,设备密钥等信息要填写正确。
这样才能显示数据。
这样一来一个完整的网络温湿度计就轻松做好了,
开发板读取到信息通过三种方式显示出来即可轻松实现了。
通过点灯科技平台即可轻松实现家里温湿度实时掌控,是不是既简单又实用?
如果你想更为科技将物联网融入生活,你可以加入一些控制比如回家前设置自动打开空调。又或者有人擅自闯入发出报警并通过网络发送信息给你,点灯科技都能满足你。
物联网是不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软件中找不到点灯中的设备密钥、WiFi名称和密码该怎么办呀

网友A:
绝对的干货

网友B:
这个要组网才能完成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组网才能完成上传

根据以上步骤就可以上传数据到手机。

网友C:
是基于scratch的吗,界面看起来很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基于scratch的吗,界面看起来很像呢。

是米思齐,也是一款中文模块化编程

网友D(2023-04-21):
库里面没有点灯的WiFi名称、设备密钥怎么办

网友E:
电灯科技的APP还是不错的,就是免费版的功能有局限,稍微复杂点的应用还是要付费版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