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203C8T6 端口 PC13不能输出高

楼主(2023-03-04):
做了一个控制电源的板子,使用CH32V203C8T6芯片,端口 PC13一直不能输出高 。然后找了一个例程,发现PC13,PC14,PC15都不能输出高,而GPIOA是可以变化的。请哪位大神指教一下软件的问题出在哪里。
原理图单片机部分

以下是代码的主要部分
void GPIOA_Toggl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fn      GPIO_Toggle_INIT
*
* @brief   Initializes GPIOA.0
*
* @return  none
*/
void GPIOC_Toggle_INIT(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PWR_BackupAccessCmd( ENABLE );                                          /*允许修改RTC和后备寄存器*/
    RCC_LSEConfig( RCC_LSE_OFF );                                           /*关闭外部低速时钟,PC14&PC15可以用作普通IO*/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关闭入侵检测功能,PC13可以用作普通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 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禁止修改RTC和后备寄存器*/
}
/*********************************************************************
* @fn      main
*
* @brief   Main program.
*
* @return  none
*/
int main(void)
{
    u8 l = 0;
    u8 i = 0;
    u8 j = 0;
    u8 k = 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 SystemCoreClock);
    printf("GPIO_PC13&PC14&PC15 TEST\r\n");

    GPIOA_Toggle_INIT();
    GPIOC_Toggle_INIT();

    while(1)
    {
        Delay_Ms(100);
        GPIO_WriteBit( GPIOA, GPIO_Pin_0,  ( i == 0 ) ? ( i = Bit_SET ) : ( i = Bit_RESET ) );
        GPIO_WriteBit( GPIOC, GPIO_Pin_13, ( l == 0 ) ? ( l = Bit_SET ) : ( l = Bit_RESET ) );
        GPIO_WriteBit( GPIOC, GPIO_Pin_14, ( j == 0 ) ? ( j = Bit_SET ) : ( j = Bit_RESET ) );
        GPIO_WriteBit( GPIOC, GPIO_Pin_15, ( k == 0 ) ? ( k = Bit_SET ) : ( k = Bit_RESET ) );
    }
}

网友A:
图对不上,图里是st的片子。

网友B:
好像只能用于输入,不能作为输出

网友C:
因为CH32V203C8T6有个小bug,PORTC口的PC13、PC14、PC15位于寄存器的bit0、bit1、bit2,而不是常见的bit13,bit14、bit15,固件库处理过这个问题,并且跟CH32V203C8T6的硬件版本有关系,新的版本修正了这个问题。
void GPIO_Re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if defined (CH32V20x_D6)
    if((GPIOx == GPIOC) && MCU_Version){
        GPIO_Pin = GPIO_Pin >> 13;
    }
#endif
    GPIOx->BCR = GPIO_Pin;
}

网友D(点评):
原来如此,原先都不知道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网友E:
话说这个是RISC_V的片子么?

网友F:
是的,risc-v芯片

网友G:
PC13,PC14,PC15  这几个端口,工作电源是从VBat提供的,高电平输出是没有驱动能力的,不能作为通常的输出来用。

网友H:
跟着各位大佬,又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I(2023-04-06):
楼主这个电路图上是这个芯片吗 型号好像不对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因为CH32V203C8T6有个小bug,PORTC口的PC13、PC14、PC15位于寄存器的bit0、bit1、bit2,而不是常见的bit13 ...

老版本的这个错误确实有些低级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因为CH32V203C8T6有个小bug,PORTC口的PC13、PC14、PC15位于寄存器的bit0、bit1、bit2,而不是常见的bit13 ...

原来哈有这个问题呢 那么楼主得确认一下用的是哪个版本的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因为CH32V203C8T6有个小bug,PORTC口的PC13、PC14、PC15位于寄存器的bit0、bit1、bit2,而不是常见的bit13 ...

这个小bug在数据手册上有相关体现吗

网友M:
像这种问题 一般用户是找不到的  估计也不能往这方面想了

网友N:
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是四楼说的原因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