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总是下载不成功freertos的pack,由国内地址下载吗?

楼主(2023-03-04):
keil中总是下载不成功freertos的pack,由国内地址下载吗?

网友A(2023-04-19):
你可以去阿里的码云上看看,也许能有

网友B:
属实这几年keil就好像被qiang了似的

网友C:
国内应该有这方面的pack啊

网友D:
你找正点原子的试试呢?他们好像有freertos的demo

网友E:
你找GD的FAE要一个呗,他们基本都会有的

网友F:
国内资源估计只能在论坛里找了

网友G:
下载不成功提示你什么?

网友H:
可以用迅雷下载吧,复制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I:
国内基本都在社区啊,或者在哪个开发板的demo里

网友J:
你用手机开热点试试吧,也许能好点

网友K(2023-07-01):
找官方,官方一般都会有提供的

网友L:
不应该啊,keil好像就在国内的啊

网友M:
你去freertos官网找找呢?是不是可以找到啊

网友N:
国内一般都是不直接提供的,都是得找代理商或者芯片的原厂才行

网友O:
你随便去GitHub上就能找得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