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高集成度的低成本MCU-MSPM0的简易脉搏血氧仪设计

楼主(2023-03-04):
(图片)

网友A(2023-04-08):
只需要使用单片机通过硬件I 2 C或者模拟I 2 C接口来读取MAX30102本身的FIFO,就可以得到转换后的光强度数值,通过编写相应的算法就可以得到心率值和血氧饱和度。

网友B:
如何用pulsesensor制作基于单片机的脉搏测量仪

网友C: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D:
MAX30102的接线怎么接的

网友E:
它的测量原理是什么?

网友F:
如何测量血氧饱和度和呼吸?

网友E:
基于MSP430FR235x单片机及其内部集成的4x智能模拟组合(SAC)实现的单芯片脉博血氧仪系统解决方案。

网友G:
基于单片机的脉搏测量仪用到了什么模块

网友H:
推荐MAX30102是一个集成的脉搏血氧仪和心率监测模块

网友I:
看看,基于高集成度的低成本MCU-MSPM0的简易脉搏血氧仪设计

网友J(2023-05-10):
脉搏血氧 都有哪些功能供使用?

网友K:
血氧 测量哪几个参数?

网友L:
真正实现精确的脉搏血氧测量需要更加复杂的算法和技术支持。

网友M:
需要考虑电路抗干扰能力、信号采样率、功耗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N:
如何测试脉搏和血氧饱和度

网友:
脉搏血氧仪检测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O:
使用红外LED和光敏二极管组成一个反射式光电传感器,用来检测血液中的脉冲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