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M0的PWM驱动LED的设计

楼主(2023-03-04):
(图片)

网友A:
pwm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MSPM0的芯片已经开始应用了吗?

网友B:
contex-m0的芯片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C:
带PWM调光输入的LED驱动IC都有哪些

网友:
PWM的驱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D:
基于PWM的可控硅非线性调光LED驱动电路?

网友E:
直接驱动LED,如何滤波?

网友F(2023-05-05):
根据不同的占空比,LED会以不同的亮度发光。

网友G:
单片机ad转换成数字量,通过程序判断后,调节PWM参数,进使LED亮度变化。PWM信号

网友H:
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计数周期、预分频值和初始占空比等参数,来改变PWM波形的频率和占空比,从而控制LED的亮度。

网友I:
需要根据LED的额定电压和电流来选择电阻和晶体管,并且根据需要调整滤波器的参数。

网友J:
基于555定时器的PWM驱动LED的电路

网友K:
单片机都能输出PWM波,即脉冲宽度调制器。用定时器即可输出占空比变化的方波。

网友L:
构建LED控制电路。这个电路包含了一个RC低通滤波器和一个NPN晶体管。PWM输出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后,被平滑成直流信号,然后通过晶体管控制LED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