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之ADC使用DMA传输数据设计

楼主(2023-03-04):
AD, ADC, DM, DMA, dc

网友A:
这个是16位ADC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6位ADC嘛?

ADC都是12bit的,速度1M

网友B(2023-04-07):
这个支持多少位数据的 传输?

网友C:
用dma传输adc数据怎么为0

网友D:
如何配置库函数MSPM0  adc的dma传输

网友E:
对于指定通道如何实现多次采样

网友F:
adc多通道采集 使用dma 为什么只显示一个通道的值

网友G(2023-05-10):
有MSPM0ADC结果使用DMA传输的例程吗

网友H:
需要注意数据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准确性、缓冲区大小等问题,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正确性。

网友I:
一个ADC,使用两个通道,可以同时采集吗?

网友J:
连续采样ADC怎样通过DMA将数据传送到外部SRAM

网友K:
选用双缓冲区技术。

网友L:
adc如何请求dma

网友M:
使用DMA传输ADC数据可以大大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和系统响应速度,减轻CPU负担,适用于需要高速、连续采集大量数据的应用场景。

网友N:
ADC DMA多通道采集到的数据相互有干扰,该怎么破?

网友O:
不同通道之间存在串扰怎么解决呢

网友P:
DMA传输数据的速度由什么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