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stm32 target found

楼主(2023-03-05):
各位好,请教个问题,使用 ST LINK 下载,总显示 NO STM32 TARGET FOUND,后改为L 烧录,可以烧录,但 ST LINK 总是不成功,连接线都已连通,且从网上也试了各种方法,但依旧不可以。换了4块同样的问题,是否SWDIO 口需要上拉,试过也不行,请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