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系统复位时正常,断电导致RTC复位,这是为什么

楼主:
用STM32L051的RTC模块,按下系统复位键时,RTC时间正常,但当断电后再通电时,RTC被复位,STM32L051的1脚有外接3V电池,且电压正常。
用STM32CubeMX配的代码(HAL库),RTC.c代码如下:
#include "rtc.h"
RTC_HandleTypeDef hrtc;
void MX_RTC_Init(void)
{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hrtc.Init.SynchPrediv = 255;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Remap = RTC_OUTPUT_REMAP_NON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Time.Hours = 0x0;
  sTime.Minutes = 0x0;
  sTime.Seconds = 0x0;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WEDNES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MARCH;
  sDate.Date = 0x1;
  sDate.Year = 0x23;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void HAL_RTC_MspInit(RTC_HandleTypeDef* rtcHandle)
{
  if(rtcHandle->Instance==RTC)
  {
    __HAL_RCC_RTC_ENABLE();
  }
}

void HAL_RTC_MspDeInit(RTC_HandleTypeDef* rtcHandle)
{

  if(rtcHandle->Instance==RTC)
  {
    __HAL_RCC_RTC_DISABLE();
  }
}

请大佬分析一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楼主(2023-03-29):
有哪位大佬用过ST32的RTC的,请教一下。

楼主:
没有了,我只单独测试STM32的内置RTC功能。如果不断电,即使按复位,RTC时间不复位。如果断电(1脚的3V电池有给RTC维持供电),RTC就被复位,原来设置的时间不会继续走下去,读出的时间全部都是0。

网友A:
你给出都是配置代码,没啥好说的,经典配置。

对于L0系列是这样的:

楼主:
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说电源复位,就会引起RTC的复位?

网友A(点评):
应该是的。 关于RTC备份域的复位跟别的系列这个地方明显不一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系列的RTC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B:
为啥电源复位会引起RTC复位?

网友C:
是不是数据没有保存呢?

网友D:
RTC复位是由于断电使得RTC存储单元中的电池电量耗尽,而整个系统的时间信息会丢失

网友E:
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就是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F:
STM32CubeMX有问题。

网友G:
每次都是重新初始化数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次都是重新初始化数据的吗?

没有

网友H:
可能是STM32CubeMX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就是有这个问题的。

stm32f103或其他系列的,也有这种问题吗?

楼主:
难道不用STM32CubeMX,只用ST库文件,然后自己写配置代码和用户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数据没有保存呢?

根据手册说明,RTC是独立的单元,只要VBAT有电源,RTC单元的计数就不要停止。
所有时间数据我们不用保存到外面的存储器。

楼主:
如果不执行HAL_RTC_Init(&hrtc) 的话,则后续无法读取RTC时间数据。

网友I:
电源复位就会影响芯片复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复位就会影响芯片复位吧

电源复位肯定就会影响芯片复位,但会不会影响RTC(VBAT维持供电的情况下)的复位?

网友J:
按复位也不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按复位也不能复位?

按复位键,系统能复位,但RTC没有影响。

网友K(2023-07-04):
你给出都是配置代码,没啥好说的,经典配置。

网友L: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系列的RTC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M:
应该是的。 关于RTC备份域的复位跟别的系列这个地方明显不一样。

网友N:
stm32cubemx天生的代码便是有这个問題的。

网友B:
电源复位所有都会复位吧?

电源复位除RTC外,其他复位正常

楼主(2023-12-23):
引用 网友N:
stm32cubemx天生的代码便是有这个問題的。

天生这样也不予以修正?

网友O: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P: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