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读写Flash的理解

楼主(2023-03-05):
利用SPI读写Flash指令的过程中,当主机发送指令后,为什么还需要再发送“任意的数据”,才能够获取指令解释后的返回值。
当读取Flash的JEDEC_ID指令时,按FLASH的ID指令时序图可知,得到的数据分别为:M7-M0,ID15-ID8,ID7-ID0。
问题1:主机给Flash发送JEDEC_ID指令以后,Flash内部会把JEDEC_ID指令解释成M7-M0,ID15-ID8,ID7-ID0,,那么这些数据也就应该时一并返回来的,为什么还需要再向FLASH发送其他的“任意数据”才能够读取该指令解释得到的数据,M7-M0,ID15-ID8,ID7-ID0???如图中所示
问题2:这样再发送数据过去,难道不会覆盖了JEDEC_ID指令得到的M7-M0,ID15-ID8,ID7-ID0吗?

网友A:
这个意思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读取。

网友B:
一般读的时候MOSI发送0xFF。

网友C:
这个驱动写的就是这样,发任何数据是没问题的。

网友D(2024-04-08):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E: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F: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G: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H: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I: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

网友J: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K: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L: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M: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