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wm触发adc结合dma采样

楼主(2023-03-05):
使用的stm32l0芯片,想实现pwm触发adc结合dma采样,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你可以先找个DMA应用的示例,看懂代码。
建议你使用CubeMx进行配置。

网友B(2024-05-01):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C: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D: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E: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F: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G: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H: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I: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J: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K: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