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EBS003 ESP12 WIFI模块测试

楼主(2023-03-05):
今天搞了一下ES003板子上的ESP12 WIFI模块的测试。
原理图:
板子接线实物图:
用ESP8266调试工具测试图:

网友A:
这个WIFI模块应用太方便了,乐鑫牛X啊。

网友B(2023-04-04):
看着基本上就跟操作普通的串口没有区别了

网友C:
这种封装好了的wifi模块操作起来其实非常简单

网友D:
一般这种模块里边自己是不是就会有一个主控芯片啊

网友E:
不需要考虑任何底层操作 非常的方便啊

网友F:
本身这种模块就是把所有的底层都封装好了的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实测过数据传输的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实测过数据传输的速度呢

没有

网友H:
ESP12 WIFI模块是AT指令配置的吗

网友I:
ESP12 WIFI模块的波特率是多大?

网友J:
ESP12 WIFI模块真是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K:
如何使用ESP12 WIFI模块连接云平台的

网友L:
ESP12 WIFI模块价格大约是多少?

网友M: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ESP12 WIFI模块呢

网友I:
这个模式官网的模块的吧

网友N:
单片机的性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ESP12 WIFI模块是AT指令配置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ESP12 WIFI模块的波特率是多大?

忘了

网友O:
可以直接arduino开发ESP12 WIFI模块的。

网友P:
需要自己下载AT固件的吗?

网友Q:
这个对数据处理的要求比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需要自己下载AT固件的吗?

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