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知道电路功能,但不清楚原理,请教大家,非常感谢!

楼主(2023-03-05):
请教大家:
一、功能:
      通过La、Ln两个引脚和外部通信;同时电路板也通过La、Ln两个引脚供电。
二、想了解电路的原理是?
     猜测,单片机是通过13引脚输出PWM数据信号,通过28引脚接收信号,这样实现双向通信
    麻烦高手给看看,谢谢!

楼主:
4047和mbus有关系吗,上面电路怎么实现mbus的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47和mbus有关系吗,上面电路怎么实现mbus的呢,谢谢

以前研究个一段时间,这是从机通信,主机以电压高低来实现下发命令,从机以电流变化,负载轻重来发送响应,具体可查下MBUS的协议规范,TI有模板方案的。4047实现接收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研究个一段时间,这是从机通信,主机以电压高低来实现下发命令,从机以电流变化,负载轻重来发送响应 ...

谢谢,研究一下

网友B:
mbus通讯,简单的看看atmel的通讯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