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32A503V EVAL板LIN总线的建立

楼主(2023-03-05):
#申请原创# #GD-FAQ#
附件是基于GD32A503V EVAL板开发的LIN demo,下面是对demo的具体说明。

1.  硬件连接
LIN部分的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首先要用跳线帽短接JP10,再将JP12的12V和地外接12V电源,最后连接LIN线。实际连线图如下图所示,由于例程中主机和从机使用的均为LIN0,因此只需将两块板子的LIN0连接即可。
2.  软件说明
LIN的demo例程分为主机和从机两部分,如下图所示,程序中通信分为主机读从机数据,主机写从机数据和主机发送数据无回复超时三种,这些主机和从机的从机任务可由用户自定义修改。
主机每隔15ms按照上述进度表发送帧头
当主机读取从机数据时,主机发送帧头,从机回应数据帧。当主机收到数据和预计一致时,LED灯亮并打印对应信息。
当主机写入从机数据时,主机发送帧头和数据帧。当从机收到数据和预计一致时,LED灯亮并打印对应信息。
当主机无任务时,发送帧头后,总线上无回应,超时并打印对应信息。
3.  运行结果
用户可以通过J-Link RTT Viewer查看打印信息,同时数据接受正确,对应的LED也会被点亮。J-Link RTT Viewer的下载和使用,可以参考以下链接内容:
https://blog.csdn.net/qq1291917670/article/details/119414735
https://www.**/d/1868325.html

下图为主机打印信息。
下图为从机打印信息
下图为实际运行图

网友A:
Hi 欢迎了解蓝v达人原创奖励活动:https://bbs.21ic.com/icview-3279072-1-1.html  申请原创记得@21小跑堂

网友B(2023-04-15):
LIN总线采用的是单线传输形式,应用了单主机多从机的概念,总线电平一般为12V,传输速率最高限制为20kbps

网友C:
由于LIN网络在汽车中一般不独立存在,通常会与上层CAN网络相连,形成CAN-LIN网关节点

网友D:
由于物理层的限制,一个LIN网络最多可以连接16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