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硬件spi1读取不到数据

楼主(2023-03-05):
我在iar下用460的硬件spi1时,读W25Q64的id,逻辑分析仪上看,波形ok有数据的,但是程序里边确实读不到,调试时看到spi上返回的数据一直都是0,是什么问题啊,但是在keil下又没问题,能读到数据,说明板子硬件ok的啊

网友A:
看下IAR和KEIL环境下发出的CLK和MOSI波形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是不是MISO引脚设置的不对?

网友C:
用别的SPI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D:
【调试时看到spi上返回的数据一直都是0,是什么问题啊,但是在keil下又没问题】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调试时看到spi上返回的数据一直都是0,是什么问题啊,但是在keil下又没问题】这是什么意思? ...

假如是同样的代码,只是编译器不一样的话,那就需要查一下不同的编译器,调用了那些不同的东西,比如打印函数之类的,肯定有调用不同的函数才导致的,这需要一步一步查。这不是上来问别人就知道的。有一个编译器能正常工作,就表明代码没问题。

楼主:
可以了,是我端口映射的问题,有哪位用dma+硬件spi读写过w25qxx的串行flash啊

网友F:
两个环境下的配置有区别

网友D(2023-04-07):
引用 网友E:
假如是同样的代码,只是编译器不一样的话,那就需要查一下不同的编译器,调用了那些不同的东西,比如打印 ...

我意思,楼主描述的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先检查硬件,如果没问题,就是程序问题,可能是硬件上的某点和地联通了。

网友H:
需要查看一下波形,MOSI对应CLK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I:
用示波器抓一下,首先确定问题是发送错误,还是接收错误。

网友J:
程序有问题,或者硬件设计得不好。

网友K:
可能就是你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L:
址没有被从机解析正确吧

网友:
要用示波器看下时序对不对。

网友M:
看看哪里配置有问题。当然硬件连接不能有问题。

网友N:
主从模式是否设置对了。线是否接对了?

网友J:
你可以SPI自发自收,先排除硬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O:
楼主是使用的中断方式接收的数据吗

网友P:
编译没有问题只能说明楼主的语法没有问题 但是可能模块配置出现了问题

网友Q:
如果楼主的逻辑跑错了 也不会出现这个现象的

网友R:
首先在运行程序的时候要确定是否能进入发送函数里边

网友S:
楼主使用的接收方式是轮询还是中断啊

网友T:
楼主是在哪个函数里边看到返回的数据的呢

网友U(2023-05-12):
是不是环境不同,配置有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