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技术资料] 知道电路功能,但不清楚通信原理,请教大家,非常感谢!

楼主(2023-03-06):
请教大家:
一、功能:
      通过La、Ln两个引脚和外部通信;同时电路板也通过La、Ln两个引脚供电。
二、想了解电路的原理是?
     猜测,单片机是通过13引脚输出PWM数据信号,通过28引脚接收信号,这样实现双向通信
    麻烦高手给看看原理,谢谢!

网友A:
载波通信? 右上角芯片是啥型号?

网友B:
电力载波通讯

按说还没到那么深的地步,还不能称电力载波通信,如果一定要归到电力载波只能说基波调制。

网友C:
就是2总线通信,论坛中经常有人发powerbus广告跟这个一个原理,它这个有点太复杂了,没必要

楼主:
不是电力载波,用的是直流电32V供电,右上角芯片是4047,应该是震荡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电力载波,用的是直流电32V供电,右上角芯片是4047,应该是震荡电路

在电路系统中,信号都是通过不同的波形叠加的,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带通滤波电路(通常是窄带滤波)进行调制和解调,所以你看到的就是提供直流供电,同时又可以通信。目前最常见的就是POE,电力线载波(PLC)还有就是基于同轴线的通信和供电等方式等等。

网友E:
低压二总线通讯。

楼主:
想把这电路分析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