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输出引脚一直为高电平

楼主(2023-03-06):
CAN的TX引脚在CAN时钟打开后一直呈现高电平状态,导致一直总线繁忙,RX收不到连续的11歌隐形电平,初始化失败,IW状态位一直无法清0,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2023-04-08):
你跑一下,官方提供的can的demo试试呢?

网友B:
电路是你自己设计的么,还是官方的开发板啊?

网友C:
一般就是初始化有问题就这样

网友D:
没遇到过,感觉像你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E:
你看看你是否开启了复用时钟呀?

网友F:
把你的初始化can部分的代码,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G:
按理来说,can还算是比较简单的,而且F1的话是有例程的

网友H:
建议楼主可以先试试官方的例程,看看can初始化的逻辑是什么

网友I:
有可能是IO配置或者时钟配置有问题,就这样

网友J:
初始化失败的话,话说你接外部的can芯片了么?

网友K:
可能是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L:
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吗?

网友M(2023-06-13):
跑一下官方提供的demo试试

网友N:
可能会导致自动关断,此时RXD引脚会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

网友O:
在使用CAN功能之前,需要正确初始化CAN控制器。

网友P:
检查CAN控制器和外部器件(如收发器)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Q:
是否为直接接地?

网友R:
应该初始化配置有问题

网友S:
检查电路设计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T:
引脚是否上拉输入

网友U:
CAN总线接线不正确或不符合规范,可能会导致输出引脚一直为高电平。

网友:
硬件连接和引脚映射是否正确

网友V:
如果该引脚悬空或者拉高或者接的电阻较大,可能会导致进入待机模式,从而导致引脚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

网友W:
这两条线路的电平正确?

网友X:
可能是CAN控制器或其他硬件组件出现故障

网友Y:
如果CAN总线上的电平一直为高电平,可能是由于线路连接错误、终端电阻设置错误或其他硬件问题导致。

网友Z:
试一下官方提供demo行不行

网友AA:
理论上也可以比较简单,而f1是一个例程

网友AB:
可以把你的初始化部分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AC:
试一下官方demo吧

网友AD:
电路是你本身计划的么,仍是官方的开发板啊?

网友AE:
尝试运行官方演示

网友AF:
初始化失败,说你通过外部可以芯片吗?

网友AG(2023-07-13):
可能是IO配置或时钟配置有问题,仅此而已

网友AH:
没初始化好吧

网友AI:
没碰到过,感受像你初始化的問題

网友AJ:
在利用can功效以前,必要精确初始化can控制器。

网友AK:
初始化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Z:
是不是配置的有问题啊

网友AC:
跑下官方例程试试,看是不硬件的问题

网友M:
检查下波特率好像太低的话会自动关闭

网友K(2023-10-26):
可能是时钟配置有问题

网友AL(2023-12-12):
通常,如果初始化有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AM:
一般PCB是V-CUT,

网友AN: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