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介绍一个C语言实现的http下载器

楼主(2023-03-06):
  做OTA升级功能时,能直接拿到的往往只是升级包的链接,需要我们自己去下载,这时候就需要用到http下载器,下文介绍一个C语言实现的http下载器。功能

1、支持chunked方式传输的下载2、被重定向时能下载重定向页面3、要实现的接口为int http_download(char *url, char *save_path)

思路

1、解析输入的URL,分离出主机,端口号,文件路径的信息2、解析主机的DNS3、填充http请求的头部,给服务器发包4、解析收到的http头,提取状态码,Content-length, Transfer-Encoding等字段信息(1)如果是普通的头则进行接下来的正常收包流程(2)如果状态码为302,则从头里提取出重定向地址,用新的地址重新开始下载动作(3)如果传送方式是chunked的,则进行分段读取数据并拼接(4)如果是404或其他状态码则打印错误信息

缺陷
  • 太多错误处理,让代码看起来不太舒服
其他

1、如何移植到没有文件系统的系统中?修改sava_data接口里面的保存就好了2、如何提高下载速度?

  • 增大读写buffer缓冲区
  • 改为多线程,使用Range字段分段读取,最后再拼在一起
代码
/************************************************************Copyright (C), 2016, Leon, All Rights Reserved.FileName: download.ccoding: UTF-8Description: 实现简单的http下载功能Author: LeonVersion: 1.0Date: 2016-12-2 10:49:32Function:History:<author>    <time>  <version>   <description> Leon************************************************************/#include <stdio.h>#include <stdlib.h>#include <string.h>#include <arpa/inet.h>#include <sys/types.h>#include <sys/socket.h>#include <fcntl.h>#include <unistd.h>#include <netdb.h>#include <errno.h>#define HOST_NAME_LEN   256#define URI_MAX_LEN     2048#define RECV_BUF        8192#define RCV_SND_TIMEOUT (10*1000)   //收发数据超时时间(ms)typedef struct {    int sock;                       //与服务器通信的socket    FILE *in;                       //sock描述符转为文件指针,方便读写    char host_name[HOST_NAME_LEN];  //主机名    int port;                       //主机端口号    char uri[URI_MAX_LEN];          //资源路径    char buffer[RECV_BUF];          //读写缓冲    int status_code;                //http状态码    int chunked_flag;               //chunked传输的标志位    int len;                        //Content-length里的长度    char location[URI_MAX_LEN];     //重定向地址    char *save_path;                //保存内容的路径指针    FILE *save_file;                //保存内容的文件指针    int recv_data_len;              //收到数据的总长度    time_t start_recv_time;         //开始接受数据的时间    time_t end_recv_time;           //结束接受数据的时间} http_t;/* 打印宏 */#define MSG_DEBUG   0x01#define MSG_INFO    0x02#define MSG_ERROR   0x04static int print_level = /*MSG_DEBUG |*/ MSG_INFO | MSG_ERROR;#define lprintf(level, format, argv...) do{     \    if(level & print_level)     \        printf("[%s][%s(%d)]:"format, #level, __FUNCTION__, __LINE__, ##argv);  \}while(0)#define MIN(x, y) ((x) > (y) ? (y) : (x))#define HTTP_OK         200#define HTTP_REDIRECT   302#define HTTP_NOT_FOUND  404/* 不区分大小写的strstr */char *strncasestr(char *str, char *sub){    if(!str || !sub)        return NULL;    int len = strlen(sub);    if (len == 0)    {        return NULL;    }    while (*str)    {        if (strncasecmp(str, sub, len) == 0)        {            return str;        }        ++str;    }    return NULL;}/* 解析URL, 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 *//* http://127.0.0.1:8080/testfile */int parser_URL(char *url, http_t *info){    char *tmp = url, *start = NULL, *end = NULL;    int len = 0;    /* 跳过http:// */    if(strncasestr(tmp, "http://"))    {           tmp += strlen("http://");    }    start = tmp;    if(!(tmp = strchr(start, '/')))    {        lprintf(MSG_ERROR, "url invaild\n");        return -1;          }    end = tmp;    /*解析端口号和主机*/    info->port = 80;   //先附默认值80    len = MIN(end - start, HOST_NAME_LEN - 1);    strncpy(info->host_name, start, len);    info->host_name[len] = '\0';    if((tmp = strchr(start, ':')) && tmp < end)    {        info->port = atoi(tmp + 1);        if(info->port <= 0 || info->port >= 65535)        {            lprintf(MSG_ERROR, "url port invaild\n");            return -1;        }        /* 覆盖之前的赋值 */        len = MIN(tmp - start, HOST_NAME_LEN - 1);        strncpy(info->host_name, start, len);        info->host_name[len] = '\0';    }    /* 复制uri */    start = end;    strncpy(info->uri, start, URI_MAX_LEN - 1);    lprintf(MSG_INFO, "parse url ok\nhost:%s, port:%d, uri:%s\n",         info->host_name, info->port, info->uri);    return 0;}/* dns解析,返回解析到的第一个地址,失败返回-1,成功则返回相应地址 */unsigned long dns(char* host_name){    struct hostent* host;    struct in_addr addr;    char **pp;    host = gethostbyname(host_name);    if (host == NULL)    {        lprintf(MSG_ERROR, "gethostbyname %s failed\n", host_name);        return -1;    }    pp = host->h_addr_list;    if (*pp!=NULL)    {        addr.s_addr = *((unsigned int *)*pp);        lprintf(MSG_INFO, "%s address is %s\n", host_name, inet_ntoa(addr));        pp++;        return addr.s_addr;    }    return -1;}/* 设置发送接收超时 */int set_socket_option(int sock){    struct timeval timeout;    timeout.tv_sec = RCV_SND_TIMEOUT/1000;    timeout.tv_usec = RCV_SND_TIMEOUT%1000*1000;    lprintf(MSG_DEBUG, "%ds %dus\n", (int)timeout.tv_sec, (int)timeout.tv_usec);    //设置socket为非阻塞    // fcntl(sock ,F_SETFL, O_NONBLOCK); //以非阻塞的方式,connect需要重新处理    // 设置发送超时    if(-1 == setsockopt(sock, SOL_SOCKET, SO_SNDTIMEO, (char *)&timeout,             sizeof(struct timeval)))    {        lprintf(MSG_ERROR, "setsockopt error: %m\n");        return -1;    }    // 设置接送超时    if(-1 == setsockopt(sock, SOL_SOCKET, SO_RCVTIMEO, (char *)&timeout,             sizeof(struct timeval)))    {        lprintf(MSG_ERROR, "setsockopt error: %m\n");        return -1;    }    return 0;}/* 连接到服务器 */int connect_server(http_t *info){    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    unsigned long addr = 0;    unsigned short port = info->port;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 (-1 == sockfd)    {        lprintf(MSG_ERROR, "socket create failed\n");        goto failed;    }    if(-1 == set_socket_option(sockfd))    {        goto failed;    }    if ((addr = dns(info->host_name)) == -1)    {        lprintf(MSG_ERROR, "Get Dns Failed\n");        goto failed;    }    memset(&server, 0, sizeof(server));    serve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sin_port = htons(port);     server.sin_addr.s_addr = addr;    if (-1 == connect(sockfd, (struct sockaddr *)&serve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lprintf(MSG_ERROR, "connect failed: %m\n");        goto failed;    }    info->sock = sockfd;    return 0;failed:    if(sockfd != -1)        close(sockfd);    return -1;}/* 发送http请求 */int send_request(http_t *info){    int len;    memset(info->buffer, 0x0, RECV_BUF);    snprintf(info->buffer, RECV_BUF - 1, "GET %s HTTP/1.1\r\n"        "Accept: */*\r\n"        "User-Agent: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5.01; Windows NT 5.0)\r\n"        "Host: %s\r\n"        "Connection: Close\r\n\r\n", info->uri, info->host_name);    lprintf(MSG_DEBUG, "request:\n%s\n", info->buffer);    return send(info->sock, info->buffer, strlen(info->buffer), 0);}/* 解析http头 */int parse_http_header(http_t *info){    char *p = NULL;    // 解析第一行    fgets(info->buffer, RECV_BUF, info->in);    p = strchr(info->buffer, ' ');    //简单检查http头第一行是否合法    if(!p || !strcasestr(info->buffer, "HTTP"))    {        lprintf(MSG_ERROR, "bad http head\n");        return -1;    }    info->status_code = atoi(p + 1);       lprintf(MSG_DEBUG, "http status code: %d\n", info->status_code);    // 循环读取解析http头    while(fgets(info->buffer, RECV_BUF, info->in))    {        // 判断头部是否读完        if(!strcmp(info->buffer, "\r\n"))        {            return 0;   /* 头解析正常 */        }        lprintf(MSG_DEBUG, "%s", info->buffer);        // 解析长度 Content-length: 554        if(p = strncasestr(info->buffer, "Content-length"))        {            p = strchr(p, ':');            p += 2;     // 跳过冒号和后面的空格            info->len = atoi(p);            lprintf(MSG_INFO, "Content-length: %d\n", info->len);        }        else if(p = strncasestr(info->buffer, "Transfer-Encoding"))        {            if(strncasestr(info->buffer, "chunked"))            {                info->chunked_flag = 1;            }            else            {                /* 不支持其他编码的传送方式 */                lprintf(MSG_ERROR, "Not support %s", info->buffer);                return -1;            }            lprintf(MSG_INFO, "%s", info->buffer);        }        else if(p = strncasestr(info->buffer, "Location"))        {            p = strchr(p, ':');            p += 2;     // 跳过冒号和后面的空格            strncpy(info->location, p, URI_MAX_LEN - 1);            lprintf(MSG_INFO, "Location: %s\n", info->location);        }    }    lprintf(MSG_ERROR, "bad http head\n");    return -1;  /* 头解析出错 */}/* 保存服务器响应的内容 */int save_data(http_t *info, const char *buf, int len){    int total_len = len;    int write_len = 0;    // 文件没有打开则先打开    if(!info->save_file)    {        info->save_file = fopen(info->save_path, "w");        if(!info->save_file)        {            lprintf(MSG_ERROR, "fopen %s error: %m\n", info->save_path);            return -1;        }    }    while(total_len)    {        write_len = fwrite(buf, sizeof(char), len, info->save_file);        if(write_len < len && errno != EINTR)        {            lprintf(MSG_ERROR, "fwrite error: %m\n");            return -1;        }        total_len -= write_len;    }}/* 读数据 */int read_data(http_t *info, int len){    int total_len = len;    int read_len = 0;    int rtn_len = 0;    while(total_len)    {        read_len = MIN(total_len, RECV_BUF);        // lprintf(MSG_DEBUG, "need read len: %d\n", read_len);        rtn_len = fread(info->buffer, sizeof(char), read_len, info->in);        if(rtn_len < read_len)        {            if(ferror(info->in))            {                if(errno == EINTR) /* 信号中断了读操作 */                {                    ;   /* 不做处理继续往下走 */                }                else if(errno == EAGAIN || errno == EWOULDBLOCK) /* 超时 */                {                    lprintf(MSG_ERROR, "socket recvice timeout: %dms\n", RCV_SND_TIMEOUT);                    total_len -= rtn_len;                    lprintf(MSG_DEBUG, "read len: %d\n", rtn_len);                    break;                }                else    /* 其他错误 */                {                    lprintf(MSG_ERROR, "fread error: %m\n");                    break;                }            }            else    /* 读到文件尾 */            {                lprintf(MSG_ERROR, "socket closed by peer\n");                total_len -= rtn_len;                lprintf(MSG_DEBUG, "read len: %d\n", rtn_len);                break;            }        }        // lprintf(MSG_DEBUG, " %s\n", info->buffer);        total_len -= rtn_len;        lprintf(MSG_DEBUG, "read len: %d\n", rtn_len);        if(-1 == save_data(info, info->buffer, rtn_len))        {            return -1;        }        info->recv_data_len += rtn_len;    }    if(total_len != 0)    {        lprintf(MSG_ERROR, "we need to read %d bytes, but read %d bytes now\n",             len, len - total_len);        return -1;    }}/* 接收服务器发回的chunked数据 */int recv_chunked_response(http_t *info){    long part_len;    //有chunked,content length就没有了    do{        // 获取这一个部分的长度        fgets(info->buffer, RECV_BUF, info->in);        part_len = strtol(info->buffer, NULL, 16);        lprintf(MSG_DEBUG, "part len: %ld\n", part_len);        if(-1 == read_data(info, part_len))            return -1;        //读走后面的\r\n两个字符        if(2 != fread(info->buffer, sizeof(char), 2, info->in))        {            lprintf(MSG_ERROR, "fread \\r\\n error : %m\n");            return -1;        }    }while(part_len);    return 0;}/* 计算平均下载速度,单位byte/s */float calc_download_speed(http_t *info){    int diff_time = 0;     float speed = 0.0;    diff_time = info->end_recv_time - info->start_recv_time;    /* 最小间隔1s,避免计算浮点数结果为inf */    if(0 == diff_time)        diff_time = 1;    speed = (float)info->recv_data_len / diff_time;    return  speed;}/* 接收服务器的响应数据 */int recv_response(http_t *info){    int len = 0, total_len = info->len;    if(info->chunked_flag)        return recv_chunked_response(info);    if(-1 == read_data(info, total_len))        return -1;    return 0;}/* 清理操作 */void clean_up(http_t *info){    if(info->in)        fclose(info->in);    if(-1 != info->sock)        close(info->sock);    if(info->save_file)        fclose(info->save_file);    if(info)        free(info);}/* 下载主函数 */int http_download(char *url, char *save_path){    http_t *info = NULL;    char tmp[URI_MAX_LEN] = {0};    if(!url || !save_path)        return -1;    //初始化结构体    info = malloc(sizeof(http_t));    if(!info)    {        lprintf(MSG_ERROR, "malloc failed\n");        return -1;    }    memset(info, 0x0, sizeof(http_t));    info->sock = -1;    info->save_path = save_path;    // 解析url    if(-1 == parser_URL(url, info))        goto failed;    // 连接到server    if(-1 == connect_server(info))        goto failed;    // 发送http请求报文    if(-1 == send_request(info))        goto failed;    // 接收响应的头信息    info->in = fdopen(info->sock, "r");    if(!info->in)    {        lprintf(MSG_ERROR, "fdopen error\n");        goto failed;    }    // 解析头部    if(-1 == parse_http_header(info))        goto failed;    switch(info->status_code)    {        case HTTP_OK:            // 接收数据            lprintf(MSG_DEBUG, "recv data now\n");            info->start_recv_time = time(0);            if(-1 == recv_response(info))                goto failed;            info->end_recv_time = time(0);            lprintf(MSG_INFO, "recv %d bytes\n", info->recv_data_len);            lprintf(MSG_INFO, "Average download speed: %.2fKB/s\n",                     calc_download_speed(info)/1000);            break;        case HTTP_REDIRECT:            // 重启本函数            lprintf(MSG_INFO, "redirect: %s\n", info->location);            strncpy(tmp, info->location, URI_MAX_LEN - 1);            clean_up(info);            return http_download(tmp, save_path);        case HTTP_NOT_FOUND:            // 退出            lprintf(MSG_ERROR, "Page not found\n");            goto failed;            break;        default:            lprintf(MSG_INFO, "Not supported http code %d\n", info->status_code);            goto failed;    }    clean_up(info);    return 0;failed:    clean_up(info);    return -1;}/****************************************************************************测试用例:(1)chunked接收测试./a.out "http://www.httpwatch.com/httpgallery/chunked/chunkedimage.aspx" test.aspx(2)重定向测试./a.out "192.168.10.1/main.html" test.txt(3)错误输入测试./a.out "32131233" test.txt(4)根目录输入测试./a.out "www.baidu.com/" test.txt(5)端口号访问测试./a.out "192.168.0.200:8000/FS_AC6V1.0BR_V15.03.4.12_multi_TD01.bin" test.txt****************************************************************************/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if(argc < 3)        return -1;    http_download(argv[1], argv[2]);    return 0;}

网友A(2023-04-13):
你这代码显得着实有点乱。

网友B:
这个是使用在什么单片机上得代码?

网友C:
一般单片机用这个需要加上wifi模块吧。

网友D:
这么大段大码也没看见一个断句的

网友E:
这个代码是什么毛线,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