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fety] 一般程序怎么加密防止别人**

楼主(2023-03-06):
比如stm32 程序设置了禁止读,别人是否还能读出flash的数据 ,如果别人能过读,要怎么做才能让他即使读到了程序,也是不能正常工作,或者使随机出错。

网友A:
将单片机程序和芯片唯一ID绑定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单片机程序和芯片唯一ID绑定起来。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做呢?

  设备出厂前使用专用软件将单片机唯一ID读取后以加密方式存到24C256的指定地址X,出厂后运行时首先读取地址X的数据解密后与单片机唯一ID比较,如果两者一致,那么正常运行;如果不一致那么前面100次正常运行,从101次开始,如果该次数能被5整除,那么就不能运行,如果能被4整除,那么运行时明显降低性能。。。。

网友D:
我记得有一种就是别人用JLink读,不能正常读取。

网友E:
绑定ID呗,每个程序只能在指定的ID上运行就行了,不过这需要每台设备都配置一下。

网友F:
上加密芯片,不过会增加成本,但是很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备出厂前使用专用软件将单片机唯一ID读取后以加密方式存到24C256的指定地址X,出厂后运行时首先读取 ...

谢谢!

网友G:
绑id试试呗

网友H:
jlink好像就能加密

网友I:
加密芯片

网友J: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K:
设备出厂前使用专用软件将单片机唯一ID读取后以加密方式存到24C256的指定地址X,出厂后运行时首先读取地址X的数据解密后与单片机唯一ID比较

网友L:
如果两者一致,那么正常运行;如果不一致那么前面100次正常运行,从101次开始,如果该次数能被5整除,那么就不能运行,如果能被4整除,那么运行时明显降低性能。。。

网友M:
可以用加密芯片吧

网友N:
绑定id试试

网友O:
加密算法或者专用加密芯片

网友P:
加密芯片或者绑定ID

网友Q:
直接上加密芯片

网友R(2024-01-08):
加密算法大概专用加密芯片

网友S:
绑定ID,每个程序只能在指定的ID上运行,但这需要在每个设备上进行配置。

网友T:
Jlink似乎能够加密

网友E:
加密算法可能是专用的加密芯片

网友U:
绑定id,每一个步伐只能在指定的id上运行,但这必要在每一个装备上举行设置装备摆设。

网友F:
安装加密芯片可能会增加成本,但它是非常安全的。

网友V:
我记得有一种情况,其他人不能正确地使用jlink读取。

网友W(2024-04-15):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X: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Y: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Z: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AA: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AB: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AC: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AD: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AE: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AF: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