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只能用定时器进行操作

楼主(2023-03-06):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用LM3S8962,发现好像没有实时时钟模块,只能用定时器进行操作,但用定时器有可能不准确,想问一下有没有那位高人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A:
虽然被TI收购了,不至于这么拉吧,连RTC都没有

网友B:
用外部晶振,一般是很准的

网友C:
见到过几次说定时器不准确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定时器使用自动重装模式,中断操作,定时器是一个数字计数器,本身不会有误差,你用一个0.1ppm的有源晶振,年误差就不超过3秒。

网友D:
LM3S8962这个不是ST的芯片吧。